STM32密码锁制作实现密码的修改,确认的逻辑思路?

楼主(2018-08-29):
想问下如何实现密码的修改,确认,不需要具体代码,只要逻辑思路就好。。

网友A:
如果是非加密存储,只需要进行数组对比就可以了,比如现有存放明文密码的数组和输入信息的数组,当密码输入完成或者位数足够后,进行每个元素的比对,都一样就算通过验证。
如果经过加密算法存储,那么在完成输入后,应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加密计算得到加密结果再和存储的加密值比对。

如果在确认逻辑后要追加待执行的操作,可以把确认逻辑封装成一个函数,返回值代表确认成功或者失败,然后使用if调用,进而判断是否允许执行其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