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路及程序实现短按单片机开机,长按关机

楼主(2018-08-29):
单片机电源开关求助  如何通过电路及语句实现短按单片机开机,长按关机

网友A:
这个说法有点笼统,如果要用单片机控制开关机的话首先就是单片机一直有电才能通过单片夹去控制电路的开关。

网友B:
按键控制一个MOS管来给单片机上电启动,这个本身时间就不长,单片机检测按键,当按键按下后要判断按下的时间,当时间达到判断为长按的时间时单片机就控制关机。
需要有两个MOS管控制单片机的电源,一个是按键控制,用来开机。另一个是单片机控制,在单片机启动后,来保持单片机的供电。

网友C:
有几个办法:
1.专业芯片,价格都比较高。
2.简单办法,单片机IO控制电源芯片的使能脚。短按上电,单片机运行马上接管电源控制,一直保持有电,单片机发现有长按,释放控制引脚,实现关机。

网友C: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单片机IO和按键一起控制电源引脚的控制端。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D(2020-04-01):
最简单的就是利用单片机控制MOS或者其他形成自锁实现。就跟继电器自锁一样的原理就可以实现。

网友E:
用按键+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