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同学深入浅出玩转FPGA源代码

楼主(2018-08-29):
特权同学深入浅出玩转FPGA课程源代码
  首先,感谢特权同学的分享、教导,让向我这样的初学者,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入门平台。。言归正传,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代码文档,希望能帮到各位初学者。

1.分频器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lkdiv(
                        clk,rst_n,
                        clk_div
                );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output clk_div;        //分频信号,连接到蜂鸣器
//---------------------------------------------------
reg[19:0] cnt;        //分频计数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异步复位
        if(!rst_n) cnt <= 20'd0;
        else cnt <= cnt+1'b1;        //寄存器cnt 20ms循环计数
//----------------------------------------------------
reg clk_div_r;        //clk_div信号值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div_r <= 1'b0;
        else if(cnt == 20'hfffff) clk_div_r <= ~clk_div_r;        //每20ms让clk_div_r值翻转一次
assign clk_div = clk_div_r;
endmodule

8.串口发送接收2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my_uart_tx(clk,rst_n,clk_bps,rx_data,rx_int,rs232_tx,bps_start);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in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
in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在此利用它的上升沿来启动发送数据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output bps_start;        //接收或者要发送数据,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reg rx_int0,rx_int1,rx_int2;        //rx_int信号寄存器,捕捉下降沿滤波用
wire pos_rx_int;                                // rx_int下降沿标志位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int0 <= 1'b0;
                        rx_int1 <= 1'b0;
                        rx_int2 <= 1'b0;
                end
        else begin
                        rx_int0 <= rx_int;
                        rx_int1 <= rx_int0;
                        rx_int2 <= rx_int1;
                end
end

assign pos_rx_int =  rx_int1 & ~rx_int2;        //捕捉到上升沿后,neg_rx_int拉地保持一个主时钟周期

//---------------------------------------------------------
reg[7:0] tx_data;        //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
//---------------------------------------------------------
reg bps_start_r;
reg tx_en;        //发送数据使能信号,高有效
reg[3:0] num;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tx_en <= 1'b0;
                        tx_data <= 8'd0;
                end
        else if(pos_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出去
                        bps_start_r <= 1'b1;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end
        else if(num==4'd11) begin        //数据发送完成,复位
                        bps_start_r <= 1'b0;
                        tx_en <= 1'b0;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 rs232_tx_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num <= 4'd0;
                        rs232_tx_r <= 1'b1;
                end
        else if(tx_en) begin
                        if(clk_bps)        begin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rs232_tx_r <= 1'b0;         //发送起始位
                                                4'd1:        rs232_tx_r <= tx_data[0];        //发送bit0
                                                4'd2:        rs232_tx_r <= tx_data[1];        //发送bit1
                                                4'd3: rs232_tx_r <= tx_data[2];        //发送bit2
                                                4'd4: rs232_tx_r <= tx_data[3];        //发送bit3
                                                4'd5: rs232_tx_r <= tx_data[4];        //发送bit4
                                                4'd6: rs232_tx_r <= tx_data[5];        //发送bit5
                                                4'd7:        rs232_tx_r <= tx_data[6];        //发送bit6
                                                4'd8: rs232_tx_r <= tx_data[7];        //发送bit7
                                                4'd9: rs232_tx_r <= 1'b1;        //发送结束位
                                                 default: rs232_tx_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num==4'd11) num <= 4'd0;        //复位
                end
end

assign rs232_tx = rs232_tx_r;

endmodule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ps2_key(clk,rst_n,ps2k_clk,ps2k_data,rs232_tx);

input clk;                        //50M时钟信号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
input ps2k_clk;                //PS2接口时钟信号
input ps2k_data;        //PS2接口数据信号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wire[7:0] ps2_byte;        // 1byte键值
wire ps2_state;                //按键状态标志位

wire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wire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ps2scan                        ps2scan(        .clk(clk),                                  //按键扫描模块
                                                                .rst_n(rst_n),
                                                                .ps2k_clk(ps2k_clk),
                                                                .ps2k_data(ps2k_data),
                                                                .ps2_byte(ps2_byte),
                                                                .ps2_state(ps2_state)
                                                                );

speed_select        speed_select(        .clk(clk),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
                                                                                .clk_bps(clk_bps)
                                                                                );

my_uart_tx                my_uart_tx(                .clk(clk),
                                                                                .rst_n(rst_n),
                                                                                .clk_bps(clk_bps),
                                                                                .rx_data(ps2_byte),
                                                                                .rx_int(ps2_state),
                                                                                .rs232_tx(rs232_tx),
                                                                                .bps_start(bps_start)
                                                                                );

endmodule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ps2scan(clk,rst_n,ps2k_clk,ps2k_data,ps2_byte,ps2_state);

input clk;                //50M时钟信号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
input ps2k_clk;        //PS2接口时钟信号
input ps2k_data;                //PS2接口数据信号
output[7:0] ps2_byte;        // 1byte键值,只做简单的按键扫描
output ps2_state;                //键盘当前状态,ps2_state=1表示有键被按下

//------------------------------------------
reg ps2k_clk_r0,ps2k_clk_r1,ps2k_clk_r2;        //ps2k_clk状态寄存器

//wire pos_ps2k_clk;         // ps2k_clk上升沿标志位
wire neg_ps2k_clk;        // ps2k_clk下降沿标志位

…………
…………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54页):

网友A(2025-02-27):
正在找特权同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