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Sum4=CheckSum4^0xff;^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个坑 求助

楼主(2018-08-29):
CheckSum4=CheckSum4^0xff;^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个坑

网友A:
^是位异或符号,CheckSum4代表的操作数逐位和0xff异或,它的结果是~CheckSum4。

网友B:
C语言中位异或运算

按位异或。
相同为零,不同为一。
任何数与全0异或,值不变。
任何数与全1异或,值取反。
任何数与自己异或,值为0。

例如char a;
a^0xff值为a的反
a^0x0 值为a不变
又如int a;
a^0xffffffff 值为a的反
a^0x0值为a不变
异或的应用举例:
交换a,b的值,不借用任何中间变量,则通过下列三个语句就可实现:
a=a^b;
b=a^b;
a=a^b;

CheckSum4=CheckSum4^0xff;  值为CheckSum4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