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一分钟待机的问题。请高人指教 求帮助

楼主(2018-08-29):
一个按键板,一分钟不操作的话,led灯就会变暗;操作的时候led灯亮度较高。
(不进掉电模式,省电模式也不进。)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编辑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楼主:
一个蓝牙音箱的面板。4个按键,不按的话,一分钟,要求led灯变暗;按键有操作的时候,led灯变亮。(led灯全程是开着的)(51核单片机 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高人们指导下,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B:
用两个io去点灯,一个亮度高,一个亮度低。正常一直点亮度低的,检测到按键两个一起点,计算好led电流值。

网友C:
用定时器定时,超过1分钟就输出PWM信号控制单片机。操作的时候直接高低电平就可以。

网友D:
pwm转模拟电压驱动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蓝牙音箱的面板。4个按键,不按的话,一分钟,要求led灯变暗;按键有操作的时候,led灯变亮。(led灯全 ...

用定时器中断做LED的PWM驱动,占空比为0~100,并设一个变量计时,超过一分钟变量没有清0,PWM占空比逐渐增加,LED亮度逐渐降低。如果想保持微亮,限制占空比即可。按键程序增加一条判断语句,操作任何键都会使变量清0。例如:if((key1==0)||(key2==0)||(key3==0)||(key4==0))  count=0;

网友F:
51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定时器实现一个PWM去控制LED灯。当按键操作的时候就停止PWM,超过一分钟就PWM,亮度可以调整占空比。51单片机没有专门的PWM功能,用定时器是可以实现的。我以前做过。望楼主采纳。

网友G:
没听说过,开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定时器中断做LED的PWM驱动,占空比为0~100,并设一个变量计时,超过一分钟变量没有清0,PWM占空比逐渐 ...

我去,大号高人来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