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学会AVR单片机视频教程(包过课件和程序)

楼主(2018-08-29):
由于文件过大,以作删减,介意
者勿纠。

第一讲:开发板和软件的操作使用
1、        介绍配件。
2、        安装软件(ICC AVR 和AVR STUDIO)及其使用,包括新建工程、程序下载,仿真调试;整板测试;板上资源。
3、        着重介绍一下USB接口的仿真器。
第二讲:AVR单片机的概述和C语言的基础知识
1、        AVR单片机的概述包括它的优点、片上资源。
2、        C语言的基础包括电平特性、2进制与16进制的表示及转换、二进制数的逻辑运算,数据类型,运算符。
3、        着重讲一下特有的BIT()操作,C中的各种语句。
4、        介绍一下AVR单片机IO口的配置。
第三讲:点亮发光二极管、驱动蜂鸣器、继电器
1、首先讲解一下原理图上开关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
2、讲解573工作原理,
3、首先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让一个二极管亮灭变化。
4、编写函数证明573的工作原理:锁住后不导通就不能再更新数据。
5、编写延时函数,软件仿真查看延时的精确时间
6、子函数的编写(分带形参和不带形参)。
7、编写流水灯函数。
8、蜂鸣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并编写程序。
第四讲:数码管工作原理
1、        共阴共阳数码管内部结构,显示原理。
2、        用数字万用表标定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
3、        编写程序使1个数码管上显示数字
4、        编写程序在6个数码管上滚动显示数字
5、        重点讲解动态显示,保持时间,以及扫描频率对闪烁和亮暗程度的影响。
第五讲:键盘检测原理(比较复杂)
1、        键盘作用,检测原理,如何消抖,独立键盘检测程序编写。
2、        矩阵键盘检测程序编写,涉及到返回值函数调用。
第六讲:1602液晶的使用
1、        看手册,管脚、写指令和数据、时序图。
2、        编写程序,显示光标
3、        编写程序显示字,
4、        编写程序,滚动显示字符
第七讲:中断、定时器的原理和应用(比较复杂)
1、        中断的概念,AVR单片机的中断
2、        定时/计数器1几种模式的寄存器配置
3、        定时器1普通模式下实现秒表
4、        CTC模式输出方波
5、        快速PWM模式输出PWM信号
6、        相位修正PWM模式输出PWM信号
第八讲:AD、DA简介及其应用
1、        AD简介,AVR内部AD寄存器设置
2、        编写程序控制AD读写电位器输出的模拟电压
3、        SPI串行通信简介
4、        DA简介,AD5300时序图
5、        编写程序控制DA输出模拟电压使发光二极管亮度变化
第九讲:TWI(IIC)
1、        TWI(IIC)协议简介
2、        AVR单片机内部TWI寄存器简介,操作流程
3、        具有IIC协议的数字电位器芯片AD5161的简介
4、        编写程序用独立键盘控制AD5161输出不同的阻值
第十讲:异步串口UART的简介和程序的编写
1、        UART简介
2、        AVR单片机内部与UART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
3、        编写程序控制AVR单片机和电脑进行通信
4、        讲解串行通信时数字和字符之间的区别
第十一讲:PS2键盘、DS1302的工作原理和程序的编写
1、        AVR单片机外部中断的介绍
2、        PS2键盘的工作原理
3、        编写程序读取PS2键盘的按键值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
4、        DS1302的工作原理
5、        编写程序控制1302工作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时间

TX-1C 单片机开发板使用手册.pdf

红外接收头1838(中文版).pdf

网友A:
我找到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B(2019-02-21):
这都是51的代码呀,哪有AVR单片机的

网友C(2019-04-11):
看来又得学习AVR单片机了

网友D:
都是STC的,哪儿来的AVR??

网友E(2019-07-15):
视频教程在哪呢?

网友E:
求资料邮箱:ljcaaa2008@163.com

网友E:
我要视频教程,谢谢!ljcaaa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