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IIC读RDA5807M里面的03H寄存器数据跟刚写进去的数据不一致,但其他寄存器可以

楼主(2018-08-29):
stm32用IIC读RDA5807M里面的03H寄存器数据跟刚写进去的数据不一致,但其他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跟前一次写进去的数据一致,检查了IIC时序,感觉没问题,都是按照数据手册弄的。我尝试了把写数据进03H寄存器跟读03H寄存器时间间隔延长,一直到1秒,但调试的结果读取的数据还是0x4FC0,我尝试再写不一样的数据到RDA5807M的03H寄存器,结果返回的数据还是0x4FC0。这个往03H寄存器写数据读取出错的问题困扰了我两天了,但很奇怪其他寄存器读取的数据是正确的。麻烦弄过RDA5807M的大佬结合经验提下建议,谢谢!(下面的函数就是验证IIC从RDA5807M读取数据是否正确)
void rda5807Init(void )
{
unsigned int temp;
WriteReg(RDA_R02,0x0002); //软件复位
Delay_ms(50);
temp = ReadReg(RDA_R02);
WriteReg(RDA_R02,0xd281); // 晶振选择32.768Khz 向上搜索重低音立体声
Delay_ms (50);
temp = ReadReg(RDA_R02);

  WriteReg(RDA_R03,0x0500); //频率设为87.5MHz ,步进100Khz 频带为87M~108M
//  Delay_ms (50);
//  temp = ReadReg(RDA_R03);
//  WriteReg(RDA_R03,0x0d00); //频率设为88.3MHz ,步进100Khz 频带为87M~108M
Delay_ms (50);
temp = ReadReg(RDA_R03);
WriteReg(RDA_R04,0x0040); //基本配置
Delay_ms (20);
temp = ReadReg(RDA_R04);
WriteReg(RDA_R05,0X8886); //音量设置为vol=6 搜索阀值为8
Delay_ms (20);
temp = ReadReg(RDA_R05);
FM_enable(1);
}

楼主:
弄好了,是芯片上电问题,把芯片上电使能函数FM_enable(1)放在软件复位前,目前能接受固定频率或者接受某个广播

楼主:
芯片包括五个状态:复位初始化(Reset&Initial),设置频点(Tune), 搜台(Seek),工作(Working),休眠(Sleep)。
在芯片上电和复位后,软件通过编写 ENABLE(02H,bit 0)寄存器,将其置为 1,即可使RDA5807M 进入上电状态。 软件通过编程相应寄存器, 即可使 RDA5807HP 进入 Tune 或 Seek状态,这些操作之后,RDA5807M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Working)。软件通过将 ENABLE 置为 0,可使 RDA5807M 进入睡眠状态,此时所有寄存器值保持不变(与未睡眠之前相同)。在睡眠状态时,软件可通过编写 ENABLE 为 1,即可将 RDA5807M 回到正常工作(Working)状态。进入工作模式后,软件需要重新设置所需要的频点,即重新进行一次 Tune 操作。根据如下流程图初始化C:\Users\pan\Pictures\Camera Roll\图片1

网友A(2021-05-1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用32上实现RDA5807M,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我也不知道原因的错误,底层的II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DA的读写也都是照着手册写的,读出来的芯片ID不对,以至于用不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能把你的代码分享一下,我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