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alitum designer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08-29):
请教一下关于学alitum的注意事项,画电路图的原理图是应当注意什么?怎么理解电路图表达的内容?怎么能理解电路图呢?还有芯片的引脚不信啊时有很多交叉的飞线怎么布线比较好一点呢,谢谢~

网友A:
这个平时多点练习就好了

网友B:
多联系,交叉布线这种根据经验多了设置多层线路板来解决问题,但尽量能用少的层数最好,布线是个细活,布多了,就出来经验了

网友B:
多联系,交叉飞线可根据情况设计多层pcb,但尽量多的减少板子层数,布线是个细活,干多了,经验就出来了

网友C:
其实软件还是很好掌握的,而且在布置板前也要好好掌握,包括一些快捷键的使用,能大大提高布板效率,其实最重要的 是掌握一些布板注意事项,比如说线宽的选择,元器件封装的选取,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的分割,模拟地数字地,地的布置也是关键所在。滤波电路的设计,反正都是要经过很久的积累的,这都需要你后续动手操作才会有深深的体会。建议自己布布板调试调试。用示波器看看图形。分析分析。然后可以先去网上找找资料。先了解了解。注意事项说来说去就那么些,但是都讲的很大,也不好把握,还得自己通过动手领会。

楼主:
你好,在请问一下怎么理解原理图呢?我感觉还是理解 不了原理图的逻辑关系,

网友D:
EMC电磁兼容很重要的

网友E:
要注意网络标号大小写,布线时拐角处要折弯

网友F:
注意 版图层的选择 和布线时  线的粗细设置 引脚过孔大小  引脚间距与实际的元器件要一致  有时线可能太粗不太好布线   还要考虑线之间的电磁干扰 对你的信号的影响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类似单片机这种引脚很多的芯片,注意先在每个电源引脚旁放个电容,然后芯片下面的电源层放一大块电源铜皮,打过孔连到电源,再有一个地层全铺地,芯片的地引脚打过孔到地,电源和地解决了,只剩芯片的信号引脚了,再合理规划就行

网友H:
可以再二手鱼上买些教学视频  特别便宜

楼主:
理解不了电路图之间的逻辑关系怎么弄?谢谢

网友I: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J:
电路图注意连接关系即可,保证连接没有错误,样子好不好看不重要,你看着顺眼就行。

网友J:
电路图就是逻辑关系,只是为了方便人阅读,当你生成PCB时原理图生成一个网络表(即管脚间对应关系),网表才是布线的依据。   芯片交叉的飞线在原理图中可用网络号避免,PCB中可通过换层实现交叉,还可以通过更改管脚映射关系调整线序,尽可能减少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