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4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8-08-29):
原先用过F103的开发板做过简单的实验,现在手上有一块F407的,请问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情况?

网友A:
上电,烧程序,串口打印,test,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烧程序,串口打印,test, OK

在引脚上都是一致的吗?对于F1和F4的

网友B:
主要分为IO口,定时器的PWM和QEI,中断,ADC,DAC和DMA介绍。在STM32的运用中第一步一般是使能相应模块的时钟,然后配置IO口,最后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C:
试着跑上FreeRTOS,不同平台,移植注意要改一些源代码,才能跑成功!

网友D:
主频不同168   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E:
差不多 多实战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