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单片机能不能做发射433Mhz的控制芯片

楼主(2018-08-29):
最近做一个案子,客户有相应的原机和他自己的重新做的板子(想换成别的芯片),按照原机的芯片进行编码,但接收收不到信号,是不是做433编码要单门的芯片才能驱动发射。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只是给出控制信号,再差的单片机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控制,只是通讯给出控制量即可

网友B:
可以用arduino单片机实现,简单快捷

网友C:
对的对的建议用430系列的单片机功耗很低功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单片机完全可以胜任

我写了一个有头码和一个字节的数据,但接受不到,请问是什么问题,时间要不要很严格。怎么测试他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给出控制信号,再差的单片机也是可以的吧

我写了个头码和一个字节的数据发送,但接收没有反应,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E:
查时序,一般如果程序本身逻辑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出在时序上,特别是涉及到底层的时序。我刚用STC的15系列的廉价单片机做了一个NRF905的全功能透传,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调各信号的匹配时序上,不要完全相信资料上给的时序图,有时候调不出来,需要一点一点试出来相关的时间调整参数。

网友E:
首先要检查硬件,确认没问题,然后检查软件,确认逻辑没问题,最后检查相关的控制时序,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对于一颗不熟悉的芯片而言,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这个调整时序上,资料上给出的东西不能完全相信,特别是时序相关部分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检查硬件,确认没问题,然后检查软件,确认逻辑没问题,最后检查相关的控制时序,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

好的,谢谢,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