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和1602可调时钟仿真图 含菜单程序(基于51单片机)

楼主(2018-08-29):
新人第一篇帖子,基于51单片机的门禁系统(实验),内附proteus作图以及ds1302和1602程。

单片机原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位定义*********/
sbit io=P1^5;                //ds1302的串行数据I/O口
sbit clk=P1^6;               //ds1302的时钟口
sbit rst=P1^7;               //ds1302的复位口
sbit acc0=ACC^0;             //移位时的第0位
sbit acc7=ACC^7;             //移位时用的第7位
sbit busy=P0^7;              //lcd 忙标志位
sbit rs=P2^0;                //lcd 数据状态位
sbit rw=P2^1;                //lcd 读写控件位
sbit re=P2^2;                //lcd 使能位
sbit menu=P3^0;              //菜单
sbit inc=P3^1;               //加一
sbit dec=P3^2;               //减一
sbit quit=P3^3;              //退出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day,month,week,year;   //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unsigned char newsec,newmin,newhour,newday,newmonth,newweek,newyear;  //重写数据用的秒,分,时——
unsigned char bksec,bkmin,bkhour,bkweek,bkday,bkmonth,bkyear,down,count; //闪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daflag; // 加减标志位,时间日期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te[8],timede[10]; //分别存放,时分秒;年月日
unsigned char week1[3]="SUN";        //星期日
unsigned char week2[3]="MON";        //    一
unsigned char week3[3]="TUE";        //    二
unsigned char week4[3]="WED";        //    三
unsigned char week5[3]="THU";        //    四
unsigned char week6[3]="FRI";        //    五
unsigned char week7[3]="SAT";        //    六
unsigned char name[]="Wulai";        //制作者(本人)的名字
/************函数申明***************/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dat);        //写一字节到ds1302
unsigned char  readbyte();                //从ds1302中读一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dat(unsigned char raddr);                //读ds1302某地址数据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waddr,unsigned char  x);        //写数据到ds1302的某地址
void ifprotect(flag);                        //是否写允许
void timebuf();                         //时间缓冲区
void checkbusy();                       //测试lcd忙碌状态
void wr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到lcd
void wr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到lcd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
void scanmenu();                        //menu扫描
void funcmenu();                        //menu功能
void scaninc();                         //扫描加能函数
void scandec();                         //扫描减一函数
void scanquit();                        //扫描退出函数
void funcinc();                         //加一功能函数
void funcdec();                         //减一功能函数
void funcquit();                        //退出功能函数
void turn_sub(unsigned char newval,unsigned char newbk,unsigned char  newaddr);   //调时子函数
void sub_buf(unsigned char subk,unsigned char bfte,unsigned char fda);      //时间缓冲子函数
void sub_week(unsigned char num);                                 //显示星期子函数

/**********************ds1302函数部分***************************/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4;
  while(ms--)
     {
       for(i=0;i<5;i++)
          {
             do
               {}while(m--);
          }
     }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dat)         //写一字节到ds1302

{
  unsigned char i;
  ACC=wdat;
  for(i=8;i>0;i--)
     {
           io=acc0;   //从最低位开始传送
           clk=1;     //产生一个边沿   在写指令时供产生上升沿,在写数据时供产生紧挨着的下降沿
           clk=0;
           ACC>>=1;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从ds1302中读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i1;
   for(i1=8;i1>0;i1--)
      {
            ACC>>=1;    //保证最低位传送至最低位
            acc7=io;    //从最低位开始传送
            clk=1;      //产生一个边沿   在读数据时供产生上升沿
            clk=0;
      }
   return(ACC);
}
unsigned char readdat(unsigned char raddr)   //读ds1302某地址数据

{
  unsigned char value;
  rst=0;           //在读写前何证rst为低电平
  clk=0;
  rst=1;           //在读写期间保证rst为高电平 且只有在clk为低 电平时才能变为高电平
  writebyte(raddr);
  value=readbyte();
  rst=0;           //读写完毕后保证rst为低,clk为高
  clk=1;
  return(value);
}
/*******写数据到ds1302的某地址********/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waddr,unsigned char  x)
{
  rst=0;
  clk=0;
  rst=1;
  writebyte(waddr);
  writebyte(x);
  rst=0;
  clk=1;
}

/********是否写保护********/
void  ifprotect(flag)
{
  if(flag)                     //flag=1时禁止写入
    writedat(0x8e,0x10);
  else                         //flag=0时允许写入
    writedat(0x8e,0x00);
}
void readtime()                                            //读时间
{
  unsigned char time;
  time=readdat(0x81);                     //读秒
  sec=((time&0x70)>>4)*10+(time&0x0f);    //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数
  time=readdat(0x83);                     //读分
  min=((time&0x70)>>4)*10+(time&0x0f);
  time=readdat(0x85);                     //读时
  hour=((time&0x70)>>4)*10+(time&0x0f);
  time=readdat(0x87);                     //读日
  day=((time&0x70)>>4)*10+(time&0x0f);
  time=readdat(0x89);                     //读月
  month=((time&0x70)>>4)*10+(time&0x0f);
  time=readdat(0x8d);                     //读年
  year=(time>>4)*10+(time&0x0f);
  time=readdat(0x8b);                     //读星期
  week=time&0x07;
}
/****************时间缓冲子函数*************************/
void sub_buf(unsigned char subk,unsigned char bfte,unsigned char fda)
{
  if(subk<=1)       //判断是否正常显示
      {
          if(daflag==1)            //判断是日间还是日期
             {
               timete[fda]=bfte%10+48;
               timete[fda+1]=bfte/10+48;
             }
          else
             {
               timede[fda]=bfte%10+48;
               timede[fda+1]=bfte/10+48;
             }
      }
  else                  //显示空
    {
      if(daflag==1)           //判断是时间还是日期
             {
               timete[fda]=0x02;
               timete[fda+1]=0x02;
             }
          else
             {
               timede[fda]=0x02;
               timede[fda+1]=0x02;
             }
     }
}
void timebuf()                            //时间缓冲区
{
  readtime();     //调用读时间函数
  daflag=1;
  sub_buf(bksec,sec,0);       //调用时间缓冲子函数
  timete[2]=':';
  sub_buf(bkmin,min,3);
  timete[5]=':';
  sub_buf(bkhour,hour,6);
  daflag=0;
  sub_buf(bkday,day,0);
  timede[2]='-';
  sub_buf(bkmonth,month,3);
  timede[5]='-';
  if(bkyear<=1)
     {
       timede[6]=year%10+48;       //年
       timede[7]=year/10+48;
       timede[8]=48;
       timede[9]=50;
     }
   else
     {
       timede[6]=0x02;
       timede[7]=0x02;
       timede[8]=0x02;
       timede[9]=0x02;
     }
}
/**************************lm016l显示器函数部分****************************/
void checkbusy()                       // 测试lcd忙碌状态
{
  do
    {
      P0=0xff;
      rs=0;
      rw=1;
      re=0;
      busy=P0&0x80;
      re=1;
    }while(busy==1);
}
void wr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到lcd
{
  P0=com;
  rs=0;
  rw=0;
  re=0;
  checkbusy();
  re=1;
}
void wr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到lcd
{
  P0=dat;
  rs=1;
  rw=0;
  re=0;
  checkbusy();
  re=1;
}
void lcdinit()             // lcd初始化
{
  wrcom(0x02);        //光标、画面回home位,AC=0
  wrcom(0x0c);        //显示开,光标不闪不显
  wrcom(0x06);        //对数据读写后,ac自动加1,且屏不动
  wrcom(0x38);       //允许双行显示
}
void display()              //显示
{
  unsigned char i2,i3,i5;
  timebuf();
  wrcom(0x80);               //在第一行显示时,分,秒
  for(i2=10;i2>0;i2--)
     wrdat(timede[i2-1]);
  wrcom(0xc0);              //在第二行显示年月日
  for(i3=8;i3>0;i3--)
     wrdat(timete[i3-1]);
  switch(week)                        //第一行显示星期
      {
        case 1:sub_week(1);break;
        case 2:sub_week(2);break;
        case 3:sub_week(3);break;
        case 4:sub_week(4);break;
        case 5:sub_week(5);break;
        case 6:sub_week(6);break;
        case 7:sub_week(7);break;
      }
   for(i5=0;i5<5;i5++)              //显示作者名字
      {
        wrcom(0xca+i5);
        wrdat(name[i5]);
      }
}
void sub_week(unsigned char num)  //显示星期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4;
  for(i4=0;i4<3;i4++)
     {
       if(bkweek<=1)                     //判断是否正常显示
         {
           wrcom(0x8c+i4);
           switch(num)
               {
                 case 1:wrdat(week1[i4]); break;
                 case 2:wrdat(week2[i4]); break;
                 case 3:wrdat(week3[i4]); break;
                 case 4:wrdat(week4[i4]); break;
                 case 5:wrdat(week5[i4]); break;
                 case 6:wrdat(week6[i4]); break;
                 case 7:wrdat(week7[i4]); break;
               }

          }
        else             //显示空
           {
              wrcom(0x8c+i4);
              wrdat(0x02);
           }
     }
}
/******************* 键盘部分的函数*****************************************/
/***********调时子函数********************/
void turn_sub(unsigned char newval,unsigned char newbk,unsigned char  newaddr)
    {
                   newval=readdat(newaddr);                     //读取当前时间
                   newval=((newval&0x70)>>4)*10+(newval&0x0f);    //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if(flag==1)                  //判断是加一还是减一
                   newval++;
                   else
                   newval--;
                   switch(count)
                     {
                       case 1: if(newval>59) newval=0;break;
                       case 2: if(newval>59) newval=0;break;
                       case 3: if(newval>23) newval=0;break;
                       case 5: if(newval>31) newval=0;break;
                       case 6: if(newval>12) newval=0;break;
                       case 7: if(newval>79) newval=0;break;
                       default:break;
                     }
                   ifprotect(0);
                   writedat((newaddr-1),((newval/10)<<4)|(newval%10));  //将新数据写入寄存器
                   ifprotect(1);
                   newbk++;                     //修改过程中数值也要闪烁
                   if(newbk>3)
                      newbk=0;
                   display();                   //将修改后的值显示出来

    }
void scanmenu()         //menu扫描
{
  if(menu==0)        //判断menu键是否按下
    {
      delay(1);      //延时消抖(实际中延时要比此长一般约10ms)
      if(menu==0)    //再次判断menu键是否按下
        {
          down=1;        //menu键按下则置其标志位为1
          while(menu!=1);      //等待按键松开
          count++;             //记录menu按下的次数
          if(count>7)
             count=1;
          ifprotect(0);             //按下menu键后禁止ds1302工作
          sec=readdat(0x81);
          writedat(0x80,0x80|sec);
          ifprotect(1);
         }
    }
}
void funcmenu()                      //menu键功能函数
{
  switch(count)
     {
       case 1:{scaninc();scandec();      //每按一次目录键对inc,dec键进行一次扫描
                  do              //根据count的计数来判断对那一值进行修改,并保证这一值闪烁
                     { bkyear=1;
                       bksec++;
                       if(bksec>3)
                          bksec=0;
                      }while(count!=1);
                  scanquit();             //每按一次目录键对quit键进行一次扫描
                  display();              //退出时正常显示
              }break;
       case 2:{scaninc();scandec();
                  do
                    {
                       bksec=1;     //保证退出上一值的闪烁后,让其正常显示
                       bkmin++;
                       if(bkmin>3)
                         bkmin=0;
                    }while(count!=2);
                  scanquit();
                  display();
               }break;
       case 3:{scaninc();scandec();
                  do
                     {
                        bkmin=1;
                        bkhour++;
                        if(bkhour>3)
                            bkhour=0;
                     }while(count!=3);
                  display();
                  scanquit();
              }break;
       case 4:{scaninc();scandec();
                  do
                      {
                        bkhour=1;
                        bkweek++;
                        if(bkweek>3)
                           bkweek=0;
                      }while(count!=4);
                  display();
                  scanquit();
              }break;
       case 5:{scaninc();scandec();
                  do
                     {
                       bkweek=1;
                       bkday++;
                       if(bkday>3)
                         bkday=0;
                     }while(count!=5);
                 display();
                 scanquit();
              }break;
       case 6:{scaninc();scandec();
                   do
                      {
                         bkday=1;
                         bkmonth++;
                         if(bkmonth>3)
                             bkmonth=0;
                       }while(count!=6);
                   display();
                   scanquit();
              }break;
       case 7:{scaninc();scandec();
                   do
                     {
                        bkmonth=1;
                        bkyear++;
                        if(bkyear>3)
                           bkyear=0;
                      }while(count!=7);
                   display();
                   scanquit();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caninc()           //扫描inc按键
{
  if(inc!=1)         //判断inc键是否按下
     {               //延时消拌再次判断
         delay(1);
         if(inc!=1)
            while(inc!=1);     //等待按键松开
         flag=1;
         funcinc();            //调用inc功能函数
      }
}
void scandec()            //扫描dec键
{
  if(dec!=1)
     {
        delay(1);
        if(dec!=1)
          while(dec!=1);
        flag=0;
        funcdec();
     }
}
void scanquit()         //扫描quit键
{
  if(quit!=1)
    {
       delay(1);
       if(quit!=1)
          while(quit!=1);
       funcquit();
    }
}
void funcinc()            //inc功能 键
{
  switch(count)
      {
        case 1:do{         //对秒进行修改
                    turn_sub(newsec,bksec,0x81);
                    sec=readdat(0x81);
                    ifprotect(0);                //禁止ds1302工作
                    writedat(0x80,0x80|sec);
                    ifprotect(1);
                 }while(count!=1);break;
        case 2:do{                         //对分进行修改
                   turn_sub(newmin,bkmin,0x83);
                  }while(count!=2);break;
        case 3:{
                 turn_sub(newhour,bkhour,0x85);
               }while(count!=3);break;
        case 4:do{
                    newweek=readdat(0x8b);
                    newweek++;
                    if(newweek>7)
                      newweek=1;
                    ifprotect(0);
                    writedat(0x8a,newweek);
                    ifprotect(1);
                    bkweek++;
                    if(bkweek>3)
                      bkweek=0;
                    display();
               }while(count!=4);break;
        case 5:do{
                   turn_sub(newday,bkday,0x87);
               }while(count!=5);break;
        case 6:do{
                    turn_sub(newmonth,bkmonth,0x89);
               }while(count!=6);break;
        case 7:do{
                  turn_sub(newyear,bkyear,0x8d);
               }while(count!=7);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funcdec()               //dec按键功能函数
{
  switch(count)
      {
        case 1:do{
                    turn_sub(newsec,bksec,0x81);
                    sec=readdat(0x81);
                    ifprotect(0);
                    writedat(0x80,0x80|sec);
                    ifprotect(1);
                 }while(count!=1);break;
        case 2:do{
                    turn_sub(newmin,bkmin,0x83);
                 }while(count!=2);break;
        case 3:do{
                   turn_sub(newhour,bkhour,0x85);
                 }while(count!=3);break;
        case 4:do{
                    newweek=readdat(0x8b);
                    newweek--;
                    if(newweek<1)
                       newweek=7;
                    ifprotect(0);
                    writedat(0x8a,0x00|newweek);
                    ifprotect(1);
                    bkweek++;
                    if(bkweek>3)
                       bkweek=0;
                    display();
                 }while(count!=4);break;
        case 5:do{
                    turn_sub(newday,bkday,0x87);
                 }while(count!=5);break;
        case 6:do{
                   turn_sub(newmonth,bkmonth,0x89);
                 }while(count!=6);break;
        case 7:do{
                    turn_sub(newyear,bkyear,0x8d);
                 }while(count!=7);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funcquit()             //quit按键功能函数
{
  bksec=1;          //保证退出后正常显示
  bkmin=1;
  bkhour=1;
  bkweek=1;
  bkday=1;
  bkmonth=1;
  bkyear=1;
  count=0;       //退出后menu按键次数复位
  down=0;        //退出后menu按下标志位复位
  sec=readdat(0x81);
  sec=((sec&0x70)>>4)*10+(sec&0x0f);
  ifprotect(0);
  writedat(0x80,(((sec&0x7f)/10)<<4)|(sec%10));  //保存当前秒并允许ds1302工作
  ifprotect(1);
}

void main()
{
  lcdinit();         //lcd初始化
  down=0;
  count=0;
  while(1)
   {
     scanmenu();     //扫描menu键是否按下
     if(down==1)     //若按下进入调时模式
        funcmenu();
     display();      //若没按下正常显示
     delay(18);

   }
}

网友A:
注意不要发文不对题的东东 这样是没有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