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修改、IC原理图上的引脚序号 求帮助

楼主:
怎么修改、IC原理图上的引脚序号

网友A(2018-08-30):
这个问题?请问这个lc原理图是用什么画图软件画的呀,就用什么画图软件把它打开,然后点击工具栏的命令进行相应的修改呀

网友B:
在AD中,我一般用两种方法。
1、在原理图中,点 “设计”,“生成原理图库”。在库编辑里面修改,然后,“工具” “更新原理图”。
2、在原理图中,双击器件,打开器件属性对话框,点击左下角“Edit Pins”, 可以编辑引脚。
第1个,会更改原理图中的所有相同器件,第2个只修改当前器件

网友C:
如果用的是Altium Deigner这个软件,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做相应的更改:

1:找到元器件,双击

2:点击修改引脚

3:点击编辑引脚

4:进行对引脚编号的修改

5:点击确定,修改完成

这样就OK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D:
在元件库修改元件引脚属性

网友E(2019-04-01):
1.点击元器件
2.在弹出的期间属性框点击edit pin
3.选择引脚标号,点击编辑
4.确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