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tech_2.2寸SPI串口176X220_ILI9225模块资料与源码下载

楼主:
包内含有文字、图片取模软件,欢迎下载

STM32 测试平台介绍:
开发板:正点原子 MiniSTM32 开发板
MCU :STM32_F103_RBT6
晶振 :12MHZ
主频 :72MHZ
接线说明:
/******************************************************************************
#define LCD_CTRL GPIOB //定义 TFT 数据端口
#define LCD_LED GPIO_Pin_9 //PB9 连接至 TFT –LED
#define LCD_RS GPIO_Pin_10 //PB10 连接至 TFT --RS
#define LCD_CS GPIO_Pin_11 //PB11 连接至 TFT --CS
#define LCD_RST GPIO_Pin_12 //PB12 连接至 TFT --RST
#define LCD_SCL GPIO_Pin_13 //PB13 连接至 TFT -- CLK
#define LCD_SDA GPIO_Pin_15 //PB15 连接至 TFT – SDI
//VCC:可以接 5V 也可以接 3.3V
//LED:可以接 5V 也可以接 3.3V 或者使用任意空闲 IO 控制(高电平使能)
//GND:接电源地
//说明:如需要尽可能少占用 IO,可以将 LCD_CS 接地,LCD_LED 接 3.3V,LCD_RST 接至单片机复位端,
//将可以释放 3 个可用 IO
//接口定义在 Lcd_Driver.h 内定义,
//如需变更 IO 接法,请根据您的实际接线修改相应 IO 初始化 LCD_GPIO_Init()
*******************************************************************************/
例程功能说明:
1. 简单刷屏测试
2. 英文显示测试示例
3. 中文显示测试示例
4. 数码管字体显示示例
5. 图片显示示例
6. 2D 按键菜单示例
7. 本例程支持横屏/竖屏切换(开启宏 USE_HORIZONTAL,详见 Lcd_Driver.h)
8. 本例程支持软件模拟 SPI/硬件 SPI 切换(开启宏 USE_HARDWARE_SPI,详见 Lcd_Driver.h)

网友A(2019-10-04):
正需要万分感谢

网友B:
可惜我买的是并口的

网友C(2021-12-21):
淘了几个屏,下载下来试试能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