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4
收藏

楼主:
ID:391534
只看他

网友(2018-08-30):
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chn)
{
unsigned char val;
I2CStart();
if(!I2CWrite(0x48<<1))
{
I2CStop();
return 0;
}
I2CWrite(0x40 | chn);
I2CStart();
I2CWrite(0x48<<1 | 0x01);
I2CReadACK();
val = I2CReadNAK();
I2CStop();
return val;
}
ID:383721
只看他

网友:
这个chn应该是选择AD通道用的变量,具体你要看芯片共有几路AD通道,以及相应的寄存器
ID:384109
只看他

网友:
看子程序名称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chn),这个是读取ADC器件结果的子程序,所以这里的chn应该是通道编号,也就是这里的ADC器件具有多个通道
ID:387733
只看他

网友:
chn是调用这个函数时的一个无符号字节型参数。在函数中该参数BIT6置1后,传递给IIC设备
5
#
ID:382067
只看他

网友:
通道编号,我记得好像有三个通道,AD和DA转换的时候需要选择输入(或输出)的模拟量的通道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