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 我现在用max232转换成了ttl,怎么转换成rs422?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8-08-30):
我现在有串口rs232,我现在用max232转换成了ttl,怎么转换成rs422的电路图,需要什么芯片?谢谢了!

网友A:
芯片是有的,如果不懂或懒,还那是X宝买模块吧

网友B:
直接找232转485模块比较简单。

网友C:
232转485模块

网友D:
在淘宝买吧

网友E:
491或者两片MAX485

网友F:
可以试试491

网友G:
TLC488 多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有的,如果不懂或懒,还那是X宝买模块吧

我想自己做,有max232芯片和max491芯片,我做是这样,max232转成ttl后,ttl再由max491l转成rs422,给单片机烧程序,这样对吗? 我试了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理解错了,多谢!

网友H:
有TTL转rs232模块

网友I(2022-11-02):
RS422可以用AM26LV311

网友J:
用RS422驱动芯片即可。

网友K:
把你的MAX232换成max422,这就是个电平转换芯片,只不过422是差分的,需要驱动器和接收器配合使用。R/T转两对差分信号,再转回R/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