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正片工艺与负片工艺的区别有哪些啊?

楼主(2018-08-30):
亲们,大家在PCB打样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由于对方工程各行是正片工艺或者负片工艺的。就写工艺达不到要求,我所知道的
正片工艺对焊盘的焊环没有要求,负片达到一定要求的焊环才能做。
还有哪些区别的呀

网友A(2024-09-06):
正片工艺是对应:顶层和底层的铜箔走线层. 有铺铜的地方会保留铜
负片工艺对应的是阻焊层: PCB緑油开窗层, FPC的PI覆盖层. 有铺铜的地方会被挖去.

网友B:
负片在思想上和正片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