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030c8t6的spi,iic,串口的初始化源程序

楼主(2018-08-30):
串口采用控制器,IIC与spi采用了模拟时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 #include "spi.h"
  2. #include "uart.h"
  3. #include "stdio.h"
  4. #include "delay.h"

void SPI1_Init(void)
{

        RCC ->AHBENR         |=0X01<<18;
        RCC ->APB2ENR |=0x01<<12;

        //SCK(pb3) MOSI(pb5)配置为普通功能推挽输出
        //端口模式设置
        //模式----通用输出模式(01)
        GPIOB->MODER &=~(0x03<<6 |0x03<<10);
        GPIOB->MODER |=0X01<<6 | 0X01<<10;
        //输出类型----推挽
        GPIOB->OTYPER &= ~(0X01<<3 | 0X01<<5);
        //输出速度----100M
        GPIOB->OSPEEDR |=0x03<<6 | 0x03<<10;
        //上下拉-----无上拉或下拉
        GPIOB->PUPDR &=~(0x03<<6 |0x03<<10);

        //MISO(pb4) 配置为浮空输入
        GPIOB->MODER &=~(0X03<<8);  //pB4为输入模式
        GPIOB->PUPDR &=~(0X03<<8);  //浮空输入

        SCK_0;          //SCK空闲电平为低
}
//spi读写函数--模式0
//_data:待发送的数据,如果是接收模式,发送的数据则应该是0xff
//返回值:接收到的数据。如果是发送模式,返回值可以丢弃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_data)
{
        u8 i;
        for(i=0;i<8;i++)
        {

                if(_data&0x80)      //高位在前
                {
                        MOSI_1;
                }
                else
                {
                        MOSI_0;
                }
                SCK_1;
                _data=_data<<1;
                delay_us(2);

                if(GPIOB ->IDR&0x01<<4)                           //判断收到的数据
                {
                        _data=_data | 0X01;
                }
                SCK_0;

                delay_us(2);
        }
        return _data;
}

楼主(2018-11-05):
SPI控制器的也搞好了,亲测可以使用,可以驱动OLED和w25q80

楼主(2019-02-28):
自己顶自己

网友A(2020-07-07):
请问有这款芯片的NRF24L01配置的程序嘛

网友B(2020-10-23):
全部寄存器,感觉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