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高级定时器应用—PWM互补输出带死区时间

楼主(2018-08-30):
/************高级定时器TIM参数定义,只限TIM1和TIM8************/
// 当使用不同的定时器的时候,对应的GPIO是不一样的,这点要注意
// 这里我们使用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

#define            ADVANCE_TIM                   TIM1
#define            ADVANCE_TIM_APBxClock_FU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ADVANCE_TIM_CLK               RCC_APB2Periph_TIM1
// PWM 信号的频率 F = TIM_CLK/{(ARR+1)*(PSC+1)}
#define            ADVANCE_TIM_PERIOD            (8-1)
#define            ADVANCE_TIM_PSC               (9-1)
#define            ADVANCE_TIM_PULSE             6

#define            ADVANCE_TIM_IRQ               TIM1_UP_IRQn
#define            ADVANCE_TIM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输出比较通道
#define            ADVANCE_TIM_CH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ADVANCE_TIM_CH1_PORT          GPIOA
#define            ADVANCE_TIM_CH1_PIN           GPIO_Pin_8

// TIM1 输出比较通道的互补通道
#define            ADVANCE_TIM_CH1N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ADVANCE_TIM_CH1N_PORT          GPIOB
#define            ADVANCE_TIM_CH1N_PIN           GPIO_Pin_13

// TIM1 输出比较通道的刹车通道
#define            ADVANCE_TIM_BKIN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ADVANCE_TIM_BKIN_PORT          GPIOB
#define            ADVANCE_TIM_BKIN_PIN           GPIO_Pin_12
static void ADVANCE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ADVANCE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互补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CH1N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CH1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ADVANCE_TIM_CH1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刹车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BKIN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BKI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ADVANCE_TIM_BKI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BKIN引脚默认先输出低电平
        GPIO_ResetBits(ADVANCE_TIM_BKIN_PORT,ADVANCE_TIM_BKIN_PIN);
}

///*
// * 注意: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体里面有5个成员,TIM6和TIM7的寄存器里面只有
// * TIM_Prescaler和TIM_Period,所以使用TIM6和TIM7的时候只需初始化这两个成员即可,
// * 另外三个成员是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才有.
// *-----------------------------------------------------------------------------
// *typedef struct
// *{ TIM_Prescaler            都有
// *        TIM_CounterMode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  TIM_Period               都有
// *  TIM_ClockDivision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  TIM_RepetitionCounter    TIMx,x[1,8,15,16,17]才有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 */

/* ----------------   PWM信号 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 */
// 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 CLK_cnt:计数器的时钟,等于 Fck_int / (psc+1) = 72M/(psc+1)
// PWM 信号的周期 T = (ARR+1) * (1/CLK_cnt) = (ARR+1)*(PSC+1) / 72M
// 占空比P=CCR/(ARR+1)

static void ADVANCE_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ADVANCE_TIM_APBxClock_FUN(ADVANCE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DVANCE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ADVANCE_TIM_PSC;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ADVANCE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互补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 设置占空比大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DVANCE_TIM_PULS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互补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 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 互补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ADVANCE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ADVANCE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刹车和死区结构体初始化-------------------*/
        // 有关刹车和死区结构体的成员具体可参考BDTR寄存器的描述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 输出比较信号死区时间配置,具体如何计算可参考 BDTR:UTG[7:0]的描述
        // 这里配置的死区时间为152n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 当BKIN引脚检测到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比较信号被禁止,就好像是刹车一样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ADVANCE_TIM, &TIM_BDTRInitStructur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ADVANCE_TIM, ENABLE);
        // 主输出使能,当使用的是通用定时器时,这句不需要
        TIM_CtrlPWMOutputs(ADVANCE_TIM, ENABLE);
}

void ADVANCE_TIM_Init(void)
{
        ADVANCE_TIM_GPIO_Config();
        ADVANCE_TIM_Mode_Config();
}

/*********************************************END OF FILE**********************/

网友A:
工程包能分享吗?

网友B(2019-06-08):
这都很好了,做人不能太贪!要真想别人的成果有时还真有请别人吃过饭的!

网友C(2020-03-12):
死区占的高电平时间还是低电平时间?

网友D(2020-08-18):
引用 网友C:
死区占的高电平时间还是低电平时间?

他有一个比较触发的,基本上频率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