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ADC采集电压数据和定时器的使用,求代码思路

楼主(2018-08-30):
各位大佬,我想用ADC来采集电压数据,但是要求是我需要每隔20ms进行采集,而且每次要在300us中采集5-10次来求平均值,以此判断是否为有效数据,意思就是说当我接收到有数据时我开始打开ADC然后采集10次,然后关闭ADC,隔20ms后再次进行采集,以此循环。请各位大佬在代码的思路上给予帮助。

网友A:
用STM32的DMA功能,开启定时中断用来20ms开启DMA中断和ADC采集,在DMA中断里读到10次数据后就关闭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的DMA功能,开启定时中断用来20ms开启DMA中断和ADC采集,在DMA中断里读到10次数据后就关闭中断?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用过DMA功能,可以给稍微讲讲功能吗,这个只用定时器和AD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用过DMA功能,可以给稍微讲讲功能吗,这个只用定时器和ADC可以实现吗。

只有定时器和ADC实现的话就是定时开启ADC采集,然后主循环不断的读AD采集的数据,读到10次关闭AD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定时器和ADC实现的话就是定时开启ADC采集,然后主循环不断的读AD采集的数据,读到10次关闭ADC也可以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定时器和ADC实现的话就是定时开启ADC采集,然后主循环不断的读AD采集的数据,读到10次关闭ADC也可以

大佬,我最近做定时器触发ADC这块卡主了,能给点帮助不

网友C:
通过定时器管理ADC部分采集程序,在主函数中进行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