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s5p6818裸机led源代码

楼主(2018-08-30):
s5p6818最基本的 GPIO控制---led实例

1、查看电路原理图,找到控制led对应管脚对应名称

2、查看数据手册,选择管脚功能.或者直接在电路图中查看

3、编程

   3.1、查看管脚配置寄存器定义管脚地址(数据手册GPIO章节查找)

   3.2、配置管脚功能 (1、配置为输出功能;2、配置为输出模式)

   3.3、控制GPIOCOUT指定输出状态

4、编译 (前提是已经编译好makefile,已提供)
   4.1、直接make。注:是在源程序和makefile所在目录下
   4.2、复制生成的文件到tftpboot目录,格式如下:
        cp led.bin /tftpboot
   4.3、查看是否复制成功.   ls /tftpboot    显示led.bin则成功

5、下载配置(配置虚拟机和超级终端)
   5.1、连接好串口线、网线、电源线(*千万注意:电源线连接到扩展板DC12V,不能连底板5V)
   5.2、连好线以后在给系统上电,上电倒数读秒阶段迅速按回车键,避免进入linux系统
   5.3、虚拟机端配置
   例:ifconfig eth0 192.168.137.1 (本地址网段要与实体电脑网段一致)
       可以在实体电脑:开始---cmd--ipconfig  查看本地连接--ipv4
   5.4、超级终端配置网络(输pri查看)
        配置格式
        setenv severip 192.168.137.xx
        setenv ipaddr 192.169.137.xxx
        setenv gateway 192.168.137.xxxx

        saveenv  (保存以上配置)

6、下载
    tftp 0x40000000  led.bin    (注:led.bin 名字与编译出来名字一样)

7、运行
    go 0x40000000

8、结果验证:查看是否实现led灯控制

//D7---E13, D8---C17, D9---C8,  D10---C7,  D11---C12
//GPIOCOUT    --->0xC001C000 ---设置引脚的输出数值
//GPIOCOUTENB --->0xC001C004 ----设置引脚是输入引脚还是输出引脚:1为输出引脚,0位输入引脚.
//GPIOCALTFN0 --->0xC001C020设置[15:0]引脚的功能:00--input or output
//GPIOCALTFN1 --->0xC001C024设置[31:16]引脚的功能:2.3 GPIO function description

#define  GPIOCOUT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c001c000
#define  GPIOCOUTENB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c001c004
#define  GPIOCALTF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c001c020

void main(void)
{
        GPIOCALTFN0 &= ~(3<<24);
        GPIOCALTFN0 |= (1<<24);
        GPIOCOUTENB |= (1<<12);
        while(1)
        {

                GPIOCOUT ^= (1<<12);
                delay(0x4000000);
        }
}

void delay(int val)
{
        volatile int i;
        for(i=0;i<va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