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手柄控制4个灯闪的STM32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30):
索尼的 PS2游戏手柄, 通过上下左右4个按键来控制 单片机的4个灯亮灭。  同时 也可以控制 游戏手柄的震动

串口打印

串口打印

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public.h"
# include "printf.h"
# include "systick.h"
# include "ps2.h"
# include "led.h"

int main()
{
        u8 key;
        LED_Init();
        printf_init();        //printf串口初始化
        PS2_Init();
        led_display();
        //PS2_SetInit();                 //配配置初始化,配置“红绿灯模式”,并选择是否可以修改
                             //开启震动模式
                printf(" 已开启游戏手柄\r\n");
        /*
        while(1)
        {
                key=PS2_DataKey();
                if(key!=0)                   //有按键按下
            {
                        printf("  \r\n   %d  is  light  \r\n",Data[1]);//ID
                        printf("  \r\n   %d  is  pressed  \r\n",key);
                        if(key == 11)
                        {
                                PS2_Vibration(0xFF,0x00);  //发出震动后必须有延时  delay_ms(1000);
                                delay_ms(500);
                        }
                        else if(key == 12)
                        {
                                PS2_Vibration(0x00,0xFF);  //发出震动后必须有延时  delay_ms(1000);
                                delay_ms(500);
                        }
                        else
                                 PS2_Vibration(0x00,0x00);
            }
                printf(" %5d %5d %5d %5d\r\n",PS2_AnologData(PSS_LX),PS2_AnologData(PSS_LY),
                                              PS2_AnologData(PSS_RX),PS2_AnologData(PSS_RY) );
                delay_ms(60000);
        }
*/
        while (1)
        {
                key=PS2_DataKey();
                if(key!=0)                   //有按键按下
                {
                                        printf("  \r\n   %d  is  light  \r\n",Data[1]);//ID
                                        printf("  \r\n   %d  is  pressed  \r\n",key);
                                        if(key == 5)
                                        {
                                                printf(" 按键向上 !\r\n");
                                                led1();
                                        }
                                        else if(key == 7)
                                        {
                                                printf(" 按键向下 !\r\n");
                                                led2();
                                        }
                                        else if(key == 6)
                                        {
                                                printf(" 按键向右 !\r\n");
                                                led3();
                                        }
                                        else if(key == 8)
                                        {
                                                printf(" 按键向左 !\r\n");
                                                led4();
                                        }
                                        printf(" 输入成功!\r\n");
          }
                delay_us(60000);
        }

}

#include "ps2.h"
#include "systick.h"

u16 Handkey;        // 按键值读取,零时存储。
u8 Comd[2]={0x01,0x42};        //开始命令。请求数据
u8 Data[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数据存储数组
u16 MASK[]={
    PSB_SELECT,
    PSB_L3,
    PSB_R3 ,
    PSB_START,
    PSB_PAD_UP,
    PSB_PAD_RIGHT,
    PSB_PAD_DOWN,
    PSB_PAD_LEFT,
    PSB_L2,
    PSB_R2,
    PSB_L1,
    PSB_R1 ,
    PSB_GREEN,
    PSB_RED,
    PSB_BLUE,
    PSB_PINK
        };        //按键值与按键明

//手柄接口初始化    输入  DI->PB12
//                  输出  DO->PB13    CS->PB14  CLK->PB15
void PS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向手柄发送命令
void PS2_Cmd(u8 CMD)
{
        volatile u16 ref=0x01;
        Data[1] = 0;
        for(ref=0x01;ref<0x0100;ref<<=1)
        {
                if(ref&CMD)
                {
                        DO_H;                   //输出一位控制位
                }
                else DO_L;

                CLK_H;                        //时钟拉高
                delay_us(10);
                CLK_L;
                delay_us(10);
                CLK_H;
                if(DI)
                        Data[1] = ref|Data[1];
        }
        delay_us(16);
}
//判断是否为红灯模式,0x41=模拟绿灯,0x73=模拟红灯
//返回值;0,红灯模式
//                  其他,其他模式
u8 PS2_RedLight(void)
{
        CS_L;
        PS2_Cmd(Comd[0]);  //开始命令
        PS2_Cmd(Comd[1]);  //请求数据
        CS_H;
        if( Data[1] == 0X73)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读取手柄数据
void PS2_ReadData(void)
{
        volatile u8 byte=0;
        volatile u16 ref=0x01;
        CS_L;
        PS2_Cmd(Comd[0]);  //开始命令
        PS2_Cmd(Comd[1]);  //请求数据
        for(byte=2;byte<9;byte++)          //开始接受数据
        {
                for(ref=0x01;ref<0x100;ref<<=1)
                {
                        CLK_H;
                        delay_us(10);
                        CLK_L;
                        delay_us(10);
                        CLK_H;
                      if(DI)
                      Data[byte] = ref|Data[byte];
                }
        delay_us(16);
        }
        CS_H;
}

//对读出来的PS2的数据进行处理,只处理按键部分
//只有一个按键按下时按下为0, 未按下为1
u8 PS2_DataKey()
{
        u8 index;

        PS2_ClearData();
        PS2_ReadData();

        Handkey=(Data[4]<<8)|Data[3];     //这是16个按键  按下为0, 未按下为1
        for(index=0;index<16;index++)
        {
                if((Handkey&(1<<(MASK[index]-1)))==0)
                return index+1;
        }
        return 0;          //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

//得到一个摇杆的模拟量         范围0~256
u8 PS2_AnologData(u8 button)
{
        return Data[button];
}

//清除数据缓冲区
void PS2_ClearData()
{
        u8 a;
        for(a=0;a<9;a++)
                Data[a]=0x00;
}
/******************************************************
Function:    void PS2_Vibration(u8 motor1, u8 motor2)
Description: 手柄震动函数,
Calls:                 void PS2_Cmd(u8 CMD);
Input: motor1:右侧小震动电机 0x00关,其他开
           motor2:左侧大震动电机 0x40~0xFF 电机开,值越大 震动越大
******************************************************/
void PS2_Vibration(u8 motor1, u8 motor2)
{
        CS_L;
        delay_us(16);
    PS2_Cmd(0x01);  //开始命令
        PS2_Cmd(0x42);  //请求数据
        PS2_Cmd(0X00);
        PS2_Cmd(motor1);
        PS2_Cmd(motor2);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CS_H;
        delay_us(16);
}
//short poll
void PS2_ShortPoll(void)
{
        CS_L;
        delay_us(16);
        PS2_Cmd(0x01);
        PS2_Cmd(0x42);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CS_H;
        delay_us(16);
}
//进入配置
void PS2_EnterConfing(void)
{
    CS_L;
        delay_us(16);
        PS2_Cmd(0x01);
        PS2_Cmd(0x43);
        PS2_Cmd(0X00);
        PS2_Cmd(0x01);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CS_H;
        delay_us(16);
}
//发送模式设置
void PS2_TurnOnAnalogMode(void)
{
        CS_L;
        PS2_Cmd(0x01);
        PS2_Cmd(0x44);
        PS2_Cmd(0X00);
        PS2_Cmd(0x01); //analog=0x01;digital=0x00  软件设置发送模式
        PS2_Cmd(0xEE); //Ox03锁存设置,即不可通过按键“MODE”设置模式。
                                   //0xEE不锁存软件设置,可通过按键“MODE”设置模式。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CS_H;
        delay_us(16);
}
//振动设置
void PS2_VibrationMode(void)
{
        CS_L;
        delay_us(16);
        PS2_Cmd(0x01);
        PS2_Cmd(0x4D);
        PS2_Cmd(0X00);
        PS2_Cmd(0x00);
        PS2_Cmd(0X01);
        CS_H;
        delay_us(16);
}
……………………

楼主:
发错了  不好意思

楼主:
源程序 是这个,上面那个发错了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 include "ps2.h"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8 angle;
         PS2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1_PWM_Init(199,7199);//不分频。PWM频率===(7200*200)/72000000=0.02=20ms

  while(1)
        {
                PS2_ClearData();   //清除缓存
                PS2_ReadData();           //读数据
                angle = (PS2_AnologData(PSS_RX)/5)*3+15;  //只产生15°~165°的运动范围
                SERVO1(angle);
                delay_ms(50);
    }
}

网友A(2019-02-25):
楼楼能否解答一下,这个手柄该怎么与单片机接线,我的手柄上有5个接口,vcc,gnd,VRX,VRY,SW,这些该怎么接线,用的是mini版的stm32

网友B(2019-05-24):
标记一下,这个可能会用到

网友C:
共享代码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

网友D:
楼主,最近还在看stm32和ps2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