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2的TIM1时钟问题,用8MHz内部HSI老是设置不到72MHz作为TIM1的计数频率值

楼主(2018-08-30):
我看了STM32F10x系列的数据手册,一样的,用内部HSI是没有办法到达72MHz。因为在RCC配置寄存器中
Bit 16 PLLSRC: PLL entry clock source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to select PLL clock source. This bit can be written only when
PLL is disabled.
0: HSI/2 selected as PLL input clock
1: HSE/PREDIV selected as PLL input clock (refer to Section 8.4.12: Clock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RCC_CFGR2) on page 115

只能选着0啊,对吧!
8MHz/2=4MHz作为PLCC的输入,然后倍频最大值16倍 , 4MHz * 16 = 64MHz作为系统时钟,给AHB下面的APB1和APB2用。

给一张时钟树的图就秒懂了,我就是没看,还在网上瞎找,谨以此帖,记录苦逼的我,希望大家仔细看数据手册。

1.when the HSI is used as a pll clock input,the maximum system clock frequency that can be achieved is 64MHz.
就是这句话。

再附上程序配置段:
//*系统时钟配置**************************************************************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IStatus = 0;

/******************************************************************************/
/*            PLL (clocked by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I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I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IStatus = RCC->CR & RCC_CR_HSI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I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I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IRDY) != RESET)
  {
    HSI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I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I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1;

     /* HCLK = SYSCLK / 1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1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2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SYSCLK = HSI/2 * RCC_CFGR_PLLMULL16  = 64MHz*/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MULL | RCC_CFGR_PPRE1 | RCC_CFGR_PPRE2));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MULL16 | RCC_CFGR_PPRE1_DIV1 | RCC_CFGR_PPRE2_DIV1);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定时器 1 和 15 配置***********************************************************************

void TIM1_Init()
{
        /**?????¨ê±?÷*********************************/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TIM15,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ENABLE);

        //**????????±?ê1?üIOòy?? P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ê?3?òy?? 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A9 PA12 PA8 PB13    PB14 PB15 PA10 P
        /**????GPIO?′ó?1|?ü*****************************/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2);
        //*TIM1*?¨ê±?÷????**********************************/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6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15*?¨ê±?÷????**********************************/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6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5,&TIM_TimeBaseStructure);

        /**?????¨ê±?÷PWM CH1????*PA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ê±?÷PWM CH1N????*PB1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ê±?÷PWM CH2????*PA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ê±?÷PWM CH2N????*PA1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ê±?÷PWM CH3????*PA1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ê±?÷PWM CH3N????*PB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15*?????¨ê±?÷PWM CH1????*PB1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15*?????¨ê±?÷PWM CH1N????*PB1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5,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5, TIM_OCPreload_Enable);

        /*?????¨ê±?÷*/
        TIM_CtrlPWMOutputs(TIM15,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TIM_Cmd(TIM15,ENABLE);
}

注释有中文,所以乱码了,别介意。
这个定时器是配置了4路互补PWM输出,我用来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程序,现在在调试阶段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知道问题所在可以继续往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