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的按键复用控制两个灯

楼主(2018-08-30):
请大神帮帮忙,看下有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原想着用一个按键控制两个灯,短按控制第一个灯,长按控制第二个灯。现在长按的话,第二个灯能控制,也能影响第一个灯。这下不会改了

代码在2楼

网友A:
使用计数法识别长短按,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key_S 10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key_S*50 //宏定义长按(约1s)
//定义端口
sbit KEY=P1^4;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unsigned int count=0;//计数变量

int main (void)
{
        LED1=1;
        LED2=1;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
                                LED2=!LED2;
                        if(count>key_L)
                                count=key_L+1;                                //防止count溢出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短按
                                LED1=!LED1;
                        count=0;                                                        //count清0
                }
        }
}

楼主:
#include<reg52.h>

//定义端口
sbit KEY=P1^4;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key_press_num;
LED1=1;
LED2=1;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2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10x200=2000ms=2s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
                               //则进入长按键动作
               //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
                                                           //键还在按下,如果按
                                             //下执行相关动作,否则退出
                                while(!KEY)
                                {
                                       LED2=!LED2;
                                        DelayMs(200);

                                }
                        }
                }
                LED1=!LED1;
            }

        }
  }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B:
不应该用延时来判断按键时间,应该用定时器来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间,再来判断是短按,还是长按

网友C:
试试我写的这个,看看行不行。我也是新手

if(key_up==key_press)
        {
                Delay5ms(2);
                if(key_up==key_press)
                {
                  hold_time=0;
                        while((key_up==key_press)&&(hold_time<20))
                        {
                                Delay5ms(10);
                                hold_time++;
                        }
                        if((hold_time>1)&&(hold_time<=10))
                                        key_press_num=key_up_code;
                        else if((hold_time>10)&&(hold_time<=20))
                                        key_press_num=key_down_code;
                }
        }while(!key_up);

网友D:
1、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2、长按之后将该标志位置为1
3、在松手之后判断该标志位是否为1
4、如果不为1,确认是短按松开、执行短按功能
5、如果为1,则是长按松开、不执行短按功能

6、按键不要用delay延时,可以在定义一个变量在定时器里面以1ms时基自加,按键函数每当该变量大于9即10ms扫描一次按键状态、如果按键按下将一个静态变量自加,,连续判断到5次以上200次以下是短按,判断到200次以上是长按,5次以下认为是抖动。

网友E:
用延时判断的话 主要是防抖程序后面还要加一个判断   看按键是否离开  然后在读取键值

网友F:
用定时器记录按键的商家长短就可以了

网友G:
用定时器计数
循环判断
按下时计数器加一
抬起时判断计数器值,
        1 执行长按程序, 计数器清零,否则
        2执行短安程序, 计数器清零
否则空操作(去抖)

网友H:
根据你的程序思路来看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下面这段程序中

           while(!KEY)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10x200=2000ms=2s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
                               //则进入长按键动作
               //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
                                                           //键还在按下,如果按
                                             //下执行相关动作,否则退出
                                while(!KEY)
                                {
                                       LED2=!LED2;
                                        DelayMs(200);

                                }
                        }
                }
                LED1=!LED1;

本来你设置为当按键没有释放时,就会进行计数,而不会点亮
LED1。

但是一旦计数值到达标准,LED2就会被点亮,然后延时0.2s,结束当前的while(!KEY)循环,由于程序BUG

1.如果按键仍然不释放LED2就会反复亮灭

2.或当按键释放while(!KEY)循环结束,程序循序执行LED1=!LED1

所以你的设计思路有点小问题

网友H:
加一个标志位就行了
#include<reg52.h>
//定义端口
sbit KEY=P1^4;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key_press_num,marker_bits;
LED1=1;
LED2=1;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marker_bits = 1;
         DelayMs(2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10x200=2000ms=2s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
                               //则进入长按键动作
               //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
                                                           //键还在按下,如果按
                                             //下执行相关动作,否则退出
                                while(!KEY)
                                {
                                       marker_bits =! marker_bits;
                                       LED2=!LED2;
                                        DelayMs(200);

                                }
                        }
                }
                if  (marker_bits)
                 {
                LED1=!LED1;
                  }
            }

        }
  }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