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串口2的程序分享

楼主(2018-08-30):
论坛前面有人写了双串口的,参考以下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49898-1.html
这个程序也是写的很不错的。
而我这个是串口2,采用多.c的模块编程,可以直接加入工程中,很方便~~

程序可以附件下载
/*--------------------------------
串口2范例程序
*
RXD--P1.2
TXD--P1.3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UART2.h"

void Uart2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AUXR |= 0x08;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2SMOD:(波特率加倍)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BRT = 0xFA;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2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e)//自己改下名称 不要一样
{
        S2BUF=date;
        while((S2CON&0X02)==0);
        S2CON&=~0X02;              //清除发送标志位

}

void Uart2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串口2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p!='\0')
        {
                Uart2_send_byte(*p);
                p++;
        }
}

主程序:
/*--------------------------------
*
2018年8月29日

程序的功能是: 使用STC12C5A60S2 串口2 发送数据
硬件:

作者:画中仙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UART2.h"

unsigned char temps[20]={"You are=  "};//字符串,可以直接修改内容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table[] = {"0123456789.C%"};  //显示数字表

int main()
{

        Uart2Init();//初始化9600

        Uart2_send_byte(displaytable[1]);  //发送数字1
        Uart2_send_string(temps);       //将这个字符串发送

        while(1)
        {

        }

}

2018年8月30日

网友A(2018-12-20):
谢谢分享噢,很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噢,很需要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STC15F2K60S2 单片机作为中转用电脑通过串口一发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将指令发给串口二,然后将串口二反馈的数据,发给电脑。我用上面楼主发的连接发现有问题

楼主(2019-02-14):
引用 网友C:
STC15F2K60S2 单片机作为中转用电脑通过串口一发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将指令发给串口二,然后将串口二反馈 ...

我的那个程序是觉得没问题的哦。已经试验过好几次的。那个连接也应该没问题的,那么多人使用,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D:
stc15w4k系列可以直接用吗,需要修改吗,谢谢

网友E(2019-05-04):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E:
不登录可以看到链接,登陆后看不到链接了

网友F: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在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F: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下载到STC12C5A60S2板子上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没有反映?既没有发送也没有接收。

网友G:
串口2中断允许都没有打开 能通信?

网友H(2020-01-09):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把》

网友H: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吧?你连总中断都补开2???

网友I: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J(2020-04-19):
这个程序能正常发送但是接受不了

网友K(2021-10-25):
引用 网友J:
这个程序能正常发送但是接受不了

当然了,接收需要串口中断,串口中断只能用P3^0,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