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温度控制模拟器!

楼主:
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简温度控器,能够调节并检测显示出温度,包括keil4源程序和protues仿真。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看视频。
                        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检测的温度值,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1^0;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if(temp<1000||temp>10000)
      {LED=~LED;
           }
   else  LED=1;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atapros(0x0191);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2018-08-31):
下载的压缩包里只有程序呀,没有别的资料吗

网友B:
完全是普中的例程,骗币的东西。

网友C:
ds18b20的报警存储单元上下限各一个字节,不能设置小数,用处不大。用有flash的mcu芯片,或外挂eeprom或flash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