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小车遇到墙角时,陷入死循环,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8-08-31):
再遇到墙角时,陷入死循环,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我的智能小车套件也有这个问题。研究原因认为:由于只用了两个数字红外避障传感器。
我的解决办法是:
第一:加装更多的这类传感器,但效果不是很好,算法也较复杂。
第二:使用模拟传感器,可以测量出距离的那种,如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判断到,进入了死循环,那就让让小车倒退

怎么判断呢

网友C:
当小车的传感器检测到墙角,也就是两个方向都有障碍物无法进行转向的时候可以让小车倒车然后再进行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小车的传感器检测到墙角,也就是两个方向都有障碍物无法进行转向的时候可以让小车倒车然后再进行转向。

我写有前面两个传感器都检测到物体时后退,可是一到墙角老是一会左转一会右转啊。。

网友D:
假如你是避障小车  到一定的距离就让他拐弯啊,要么倒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写有前面两个传感器都检测到物体时后退,可是一到墙角老是一会左转一会右转啊。。

那你就检查下程序,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满足当两个传感器检测到物体的条件的时候,直接让后轮主动电机反向转动,转向电机不工作,当一个或两个传感器检测障碍解除的时候再让转向电机工作。

网友E:
没有理解楼主这个陷入死循环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检测到了墙角,那就给指令让小车后退,给一个转多少度的信号,避开墙角,或者使用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用来检测我们小车离障碍物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碰墙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