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

楼主(2018-08-31):
色环电阻分为:4色环电阻 5色环电阻 6色环电阻
本文讲述4色环电阻和5色环电阻
阅读色环时先将电阻身上有金色或银色的一端放于右边,从左边向右边起,第1环代表数值的第1位数(即数目字列出在左边的第1个数) ,第2环代表数值的第2位数(即数目字向右的第2个数) ,第3环代表第3位数(即数目字的第3个数) ,第4环代表电阻值的误差值,常见的金色的误差率为± 5 ,银色的为± 10 ,当然能选购金色的品种是最好的,但价格会稍高。为要使各爱好者便于阅读各颜色与数值的关系,将之列成下表,更易明白。至于半可变及可变电阻的阻值,不会用色环来代表,而是将数值直接印在其外壳上。 当阻值过大时,要用数字列出不容易,常会看错读错,例如1000000Ω ,百万欧姆,当写在电路图上,会妨碍电路图的空间,因此要将其简化,用K及M字来代替其位数,千位( 10 3 ) ,百万位( 10 6 ) 例如: 100000Ω写成100KΩ ,上面的1000000KΩ可写成1MΩ 。
例:4环电阻 依次为:棕黑黄银 读为100000Ω=100K 误差为± 10 %
例:4环电阻 依次为:橙白棕银 读为390Ω 误差为± 10 %
例:4环电阻 依次为:橙白红银 读为3900Ω=3.9K 误差为± 10 %
: 4环电阻 依次为:橙橙金银 其中橙橙为33在乘上10-1=3.9Ω 误差为±10 %
: 4环电阻 依次为:黄紫银银 其中黄紫为47在乘上10-2=0.47Ω 误差为±10 %
从以上得知,读0.1-9.9Ω电阻时一定要注意第三色环的标法,因为它是乘的负数。
识别五环电阻的方法:
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识别四环电阻没什么困难的,但要识别五环电阻相对于四环电阻要难一些,下面给一些不能熟练的识别五环电阻的朋友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认同。
识别哪是五环电阻的第一环的方法:
四环电阻的偏差环一般是金或银,一般不会识别错误,而五环电阻则不然,其偏差环有与第一环(有效数字环)相同的颜色,如果读反,识读结果将完全错误。那么,怎样正确识别第一环呢?现介绍如下: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解释: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黄色。(解释:若某端环是橙或黄色,则一定是第一环.)
6、试读:一般成品电阻器的阻值不大于22MΩ,若试读大于22MΩ,说明读反。
请使用 四环电阻计算器, 五环电阻识别方法计算 查询阻值

四色环电阻读法

五色环电阻读法
颜色
1位数
2位数
3位数
4位:误差

色 彩
数 值
数 值
数 值
乘数(倍率)
误差 代号
1、误差色环与阻值色环之间的隔距较大。
0
0

±20%

0
0
0
100

1
1
10 1
±1%

1
1
1
101
±1%  (F)
2、认色环时,从最边上一条开始算起。
2
2
10 2
±2%

2
2
2
102
±2%  (G)
3
3
10 3

3
3
3
103

4
4
10 4

4
4
4
104

绿
5
5
10 5
±0.5%

绿
5
5
5
105
±0.5%  (D)
6
6
10 6
±0.25%

6
6
6
106
±0.25%  (C)
例:(1)色环为:黄 紫 红 金
7
7
10 7
±0.1%

7
7
7
107
±0.10%  (B)

8
8
10 8
±0.05%

8
8
8
108
    ±0.05%
  阻值=47×102=4700Ω=4.7KΩ误差为±5%
9
9
10 9

9
9
9
109
    ±50%
(2)色环为:黄 蓝 黄 棕 棕

10-1
±5%

101
±5%   (J)

10-2
±10%

102
±10%   (K)
  阻值=464×10=4640Ω=4.64KΩ 误差为±1%

网友A: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