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小水泵(3-6v),能不能直接一端接地,一端接p0?

楼主(2018-08-31):
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小水泵(3-6v),能不能直接一端接地,一端接p0?

网友A:
肯定不行,再怎么也得用个mos管吧,然后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估计不行。单片机的IO口承受不了超过20ma的电流。外接三极管扩流吧

网友C:
不行 要外接外围电路 直接接单片机 单片机没那个能力带的动

网友D:
兄弟,千万别试,要烧单片机的,水泵启动电流是很大的,需要驱动电路

网友E:
那肯定不行了,可以控制功率三极管或者M0S管或者继电器来控制这个小水泵

网友F:
单片机输出管脚虽然是3.3V,但是电流小驱动能力差。

网友G:
不行的,单片机驱动电流不够,要用三级管驱动

网友H:
单片机输出电流很小的,带不动小水泵。可以用以下方法来实现:
1、在单片机输出端加功率三极管或者M0S管来放大电流。
2、加继电器来控制这个小水泵。
水泵和继电器都属于感性器件,为了防止水泵或者继电器停止时产生的瞬时高压烧坏元件,反向并联二极管(又称续流二极管),保证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I:
直接用LN2003,每个通道可通500MA电流,IO口接LN2003,电机一根接5V,一根接LN2003

网友J:
不行,驱动电流太小,要用三极管或MOS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再怎么也得用个mos管吧,然后加个续流二极管。

确实不行,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如果驱动电机类的器件(水泵、风扇等)
1、首先单片机的IO没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
2、驱动前最好用光 ...

光耦没试过,但是直接接确实带不动

楼主:
确实不行,感谢各位

网友L:
io口的驱动能力是不够的,就算电压够,当你接上负载后电流一般也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