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流互感器模块输出信号和实际电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超急!

楼主:
最近电赛用到电流互感器测量交流电流,是这样的电流互感模块:

淘宝上也有很多卖的,但是有几个问题:
取样计算出的输出电压均方根值和示波器上显示的均方根值不一样;
不同的用电器在电流互感器上产生的波形不一样,虽然都是周期信号,但是正负半周期并不对称,算出的值也没有办法和实际值对应。

所以求问一下,这个模块具体应该怎么使用,想要得到电流要计算输出信号的什么值,这个值又和实际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A(2018-08-31):
你可以直接测量一下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信号,看是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不好,还是模块的输出不好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有不同比例的同,你需要找供应商了解你的 电流互感器比例是多少,才能根据比例做出准确的程序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有不同比例的同,你需要找供应商了解你的 电流互感器比例是多少,才能根据比例做出准确的程序设 ...

这个放大比例按照手册来讲是可以通过电位器调整的,但是关键是输出的电压信号的哪一个特征量与实际电流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不知道的话,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没办法反映电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测量一下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信号,看是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不好,还是模块的输出不好

信号输出是没问题的,只是和用电器有关系,有的波形是类似脉冲,有的是变形的信号,但是唯一一样的是他们都是周期信号。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电流互感模块输出的信号的哪一个特征和实际电流有关系,是均方根值么?具体是什么关系(线性、非线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号输出是没问题的,只是和用电器有关系,有的波形是类似脉冲,有的是变形的信号,但是唯一一样的是他们 ...

这个你可能要抄这个模块的电路了,电流测量一般都是用取样电阻将电流转为电压测量,具体的电压与电流的转换关系要看具体的电路了,比如取样电阻的大小,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等,这类电路应该都是线性的,但具体的参数则取决于具体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能要抄这个模块的电路了,电流测量一般都是用取样电阻将电流转为电压测量,具体的电压与电流的转 ...

嗯,谢谢,我队友昨晚通过测试确定了比例系数,因为电流互感模块的电位器是手动调节的,所以即使抄板也不能准确获得放大倍数,我们通过外接不同的负载,确定了输出电压信号真有效值和实际电流之间的关系,大概是2.69左右。

网友D:
不要计算,计算仅是一个理论值,要实测,一一对应。批量生产时,要调节校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计算,计算仅是一个理论值,要实测,一一对应。批量生产时,要调节校正。

事实证明你说的对,然鹅,我后来发现还有CS5463模块这种好用的东西....

网友E:
这个东西楼主可以收到之后自己标定一下

网友F(2019-02-12):
有事出来讲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大比例按照手册来讲是可以通过电位器调整的,但是关键是输出的电压信号的哪一个特征量与实际电流有 ...

你丫的是不是脑袋让驴踢了,还是长了霉!
丫的,没见识活这么大总有点知识吧!
没知识总有一点常识吧!
什么都不识你活着浪费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