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377|回4|收藏
楼主 ID:391850 只看他

楼主(2018-08-31):
单片机晶振频率12MHZ。对定时器和串行口进行编程,在p1.0口产生周期100HZ,占空比可变的矩形波。
附件列表

原图尺寸 44.85 KB, 下载次数: 32

沙发 ID:381818 只看他

网友A:
。。。
PWM波。给你说方法。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的。
现在我们产生100HZ,50%的中断:
0.01秒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程序中计数100次,当计数值count<50,引脚输出高;当计数值count>=50&&count<100,引脚输出低;当count>=100,使count=0。不同的占空比,你就直接改变比较值就可以了。
不想编程,方法就是这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板凳 ID:384109 只看他

网友:
这里需要定两个时间,一个是100HZ,这个是固定的,是方波的周期,另一个是可变的,是用来调节占空比的
地板 ID:94031 只看他

网友:
给个思路,先要会串口接收及通过定时中断产生100hz占空比50%的矩形波,然后根据串口收到的数,改变定时器状态字改变占空比。
5# ID:391850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
PWM波。给你说方法。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的。
现在我们产生100HZ,50%的中断:

他这个是不是缺少了串口波特率咋写a
附件列表

原图尺寸 49.37 KB, 下载次数: 30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