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RS485电路问题(只能单向传输)请指教

楼主:
请教一下,这是一个信号转换电路,但是现在测试到有问题,就是串口发送数据,485那边没有数据出来,但是485发送进来缺有数据传输给串口,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18-08-31):
试试降低波特率,或者把Q1换成74HC14,另外可以把使能端强制拉高,测试485芯片发送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看看信号使能端有没有控制信号

网友C:
检查一下485收发控制引脚

网友D:
把引脚4(DI)接地

网友E:
找到原因了,自己粗心,电路是可行的,我三极管封装画错了,B,E极反了,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