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33f系列单片机的flash存储问题,要掉电不丢失,定时更新

楼主(2018-08-31):
我想请教一下pic33f系列单片机的flash是否能够存储用户数据,假如我有一组配置数据需要放到flash里边保存,这组配置数据可能会定时更新,且掉电时不丢失,请问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实现

网友A:
1. 通过修改链接脚本或者通过ide设置flash擦写的地址范围,保证配置参数所在地址范围才烧写程序时不被擦
2. 配置参数更新周期不应过快
3. 配置参数最好加有效性检测

楼主:
谢谢,前两条都明白,只是这个有效性检测是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通过修改链接脚本或者通过ide设置flash擦写的地址范围,保证配置参数所在地址范围才烧写程序时不被擦
2 ...

前两条都能看明白,可是第三条有效性检测是什么意思,怎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