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好的AD集成库添加不进库里,说无法识别库类型Unrecognised library type

楼主(2018-08-31):
AD13制作好的集成库添加不进库里,说无法识别库类型,求解
提示:Unrecognised library type

网友A:
是路径没对还是文件类型没对,改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路径没对还是文件类型没对,改回来就行了

好像是路径问题,现在可以了,谢谢啦

网友B(2019-05-12):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路径问题,现在可以了,谢谢啦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可否说一下具体步骤呢,非常感谢

网友C(2023-10-13):
引用 网友A:
是路径没对还是文件类型没对,改回来就行了

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