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与接受程序源码(io经三极管放大后接红外发射管)

楼主:
用51单片机接三接管放大来控制红外线发射,接受用红外接收管,

在光谱中波长自760nm至400um的电磁波称为红外线,它是一种不可见光。目前几乎所有的视频和音频设备都可以通过红外遥控的方式进行遥控,比如电视机、空调、影碟机等,都可以见到红外遥控的影子。这种技术应用广泛,相应的应用器件都十分廉价,因此红外遥控是我们日常设备控制的理想方式。

红外发射与接受电路原理图如下,用了一个三极管来放大电流:

红外线(发送)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1^5;//发送IO口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2;j>0;j--);
}

void delay560us(void)        //560us延迟函数
{
        uint j;
        for(j=63;j>0;j--);
}

void delay4500us(void)           //4.5ms延迟函数
{
          uint j;
        for(j=516;j>0;j--);
}

void khz_2(uint num)                 //38KHZ脉冲 占空比1:2
{
    for(;num>0;num--)
         {
//          _nop_();
          out=~out;
         }
}

void send0_a(void)    //发送0
{
   khz_2(42) ;
   //khz_3(21) ;
   out=1;
   delay560us();
}

void send1_a(void)                //发送1
{
   khz_2(42) ;
   //khz_3(21) ;
   out=1;
   delay560us();
   delay560us();
   delay560us();
}

void leadcode_a(void)        //发送引导码
{
     khz_2(690) ;
         //khz_3(345) ;
         out=1;
            delay4500us();

}

const uchar TabHL1[12]={0x30,0x18,0x7a,0x10,0x38,0x5a,0x42,0x4a,0x52,0x00,0xff,0xa6};//数据码码表1-9&2字节用户码

void Send8Bit(uchar d)                          //发送一字节数据
{
    if(d&0x80){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40){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20){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10){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08){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04){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02){        send1_a();}
        else{                send0_a();}
        if(d&0x01){        send1_a();}
        else{                send0_a();}

}

void usercode_xuexiban()          //发送用户码 00FF
{
     Send8Bit(TabHL1[9]);
         Send8Bit(TabHL1[10]);
}

void xuexiban_1()        //00110000                 发送”1“的全部信号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0]);
         Send8Bit(TabHL1[0]);
}

void xuexiban_2()        //0001100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1]);
         Send8Bit(TabHL1[1]);
}

void xuexiban_3()        //0111101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2]);
         Send8Bit(TabHL1[2]);
}

void xuexiban_4()        //0001000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3]);
         Send8Bit(TabHL1[3]);
}

void xuexiban_5()        //0011100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4]);
         Send8Bit(TabHL1[4]);
}

void xuexiban_6()        //0101101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5]);
         Send8Bit(TabHL1[5]);
}

void xuexiban_7()        //0100001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6]);
         Send8Bit(TabHL1[6]);
}

void xuexiban_8()        //0100101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7]);
         Send8Bit(TabHL1[7]);
}

  void xuexiban_9()        //01010010
{
     leadcode_a();
     usercode_xuexiban();
     Send8Bit(TabHL1[8]);
         Send8Bit(TabHL1[8]);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temp;
        P3=0xf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xuexiban_1();
               break;
          case 0xde:
               xuexiban_2();
               break;
          case 0xbe:
               xuexiban_3();
               break;
          case 0x7e:
               xuexiban_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xuexiban_5();
               break;
          case 0xdd:
               xuexiban_6();
               break;
          case 0xbd:
               xuexiban_7();
               break;
          case 0x7d:
               xuexiban_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xuexiban_9();
               break;
         }

         while(temp!=0xf0)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红外线(接收)的单片机源程序:

/**********************BST-V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V51 + Keil U3 + STC89C52
*  名称:红外接收模块实验
*  公司:深圳市亚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  淘宝:bstmcu.taobao.com
*  日期:2013-11
*  晶振:11.0592MHZ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数码管显示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1-9会在数码管上对应显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DataPort=dofly_DuanMa[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DataPort=dofly_DuanMa[2];break;//2
                         case 0x5e:DataPort=dofly_DuanMa[3];break;//3
                         case 0x08:DataPort=dofly_DuanMa[4];break;//4
                         case 0x1c:DataPort=dofly_DuanMa[5];break;//5
                         case 0x5a:DataPort=dofly_DuanMa[6];break;//6
                         case 0x42:DataPort=dofly_DuanMa[7];break;//7
                         case 0x52:DataPort=dofly_DuanMa[8];break;//8
                         case 0x4a:DataPort=dofly_DuanMa[9];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DataPort=0xfe;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第17讲

网友A(2019-03-15):
万分感谢,已试,可用!这个能用在STC89C52,12M或者11.0593M晶振的板上,很好,初学者很好用。

网友B(2019-05-20):
请问如何发送数据

网友B:
那个发送单片机可以发送吗

网友C:
有没有清单

网友D(2019-06-19):
请问红外接收管是两脚的还是三脚的,两脚的接收管可以这样子做吗

网友E(2019-10-09):
用51单片机接三接管放大来控制红外线发射,接受用红外接收管,

网友F(2023-03-11):
万分感谢,已试,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