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8脚封装,内部有没有T0?写程序时能不能调用 求助

楼主(2018-08-31):
STC15W204S,8脚封装,内部有没有T0?写程序时能不能调用。引脚上没有标注T0,只标注有T2.

网友A:
你是指的时钟输出?有呀,P3.4

网友A:
有,P3.4

网友B:
芯片型号 : STC15W204S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有比较器 (可当作一路ADC使用)

楼主:
你看的是10x系列吧,20x系列没有P3.4,只有P5.4,没有标T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的是10x系列吧,20x系列没有P3.4,只有P5.4,没有标T0

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 : STC15W204S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T0脚,但在程序中,也可以像T2一样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T0脚,但在程序中,也可以像T2一样调用?

void Timer2Init()        //定时器2外部计数初始化
{
        AUXR |= 0x04;        //T2外部计数模式
        T2L = 0xXX;        //设置低8位计数初值
        T2H = 0xXX;        //设置高8位计数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数
        IE2 |=0x04;            //允许T2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
        //中断服务任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Timer2Init()        //定时器2外部计数初始化
{
        AUXR |= 0x04;        //T2外部计数模式

如果要用两个“定时/计数”,除了“T2”,还可以再用另一个:"T0",只是没有T0引出脚?。如:
//**********定时器0,初始化,模拟中断,用于串口接收**************
          ...............................................................
      //--------------定时器2--50ms定时用----------------

             ET1=1; TR2=1;                //打开中断,//啟動定時器0,

网友C:
肯定有I啊,咋会没有呢,没有t的单片机还叫单片机?

网友D:
16脚封装的1脚,P1.2\T0\CM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