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的程序修改

楼主(2018-08-31):
朋友们 这个程序电机只能动一个,程序提醒无错误,求大神帮忙 急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7;

/*         1?             */
sbit A1=P1^0;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         2?             */
sbit A2=P2^0;
sbit B2=P2^1;
sbit C2=P2^2;
sbit D2=P2^3;
/*         3?             */
sbit A3=P2^4;
sbit B3=P2^5;
sbit C3=P2^6;
sbit D3=P2^7;
float i1=50;
float i2=13;
float  Q=41;
unsigned char Speed ;
#define Coil_A01  {A1=0;B1=1;C1=1;D1=1;}
#define Coil_B01  {A1=1;B1=0;C1=1;D1=1;}
#define Coil_C01  {A1=1;B1=1;C1=0;D1=1;}
#define Coil_D01  {A1=1;B1=1;C1=1;D1=0;}
#define Coil_A02  {A2=0;B2=1;C2=1;D2=1;}
#define Coil_B02  {A2=1;B2=0;C2=1;D2=1;}
#define Coil_C02  {A2=1;B2=1;C2=0;D2=1;}
#define Coil_D02  {A2=1;B2=1;C2=1;D2=0;}
#define Coil_A03  {A3=0;B3=1;C3=1;D3=1;}
#define Coil_B03  {A3=1;B3=0;C3=1;D3=1;}
#define Coil_C03  {A3=1;B3=1;C3=0;D3=1;}
#define Coil_D03  {A3=1;B3=1;C3=1;D3=0;}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main()
{
  float i1;
float i2;
uint a;
i1=-0.5242179755479679 * Q+ 52.77990417446856;
  Speed=5;
for(a=10;a>=0;a--)
  {
   while(i1--)
  {
    Coil_D01
     DelayMs(Speed);
     Coil_C01
     DelayMs(Speed);
     Coil_B01
     DelayMs(Speed);
     Coil_A01
    DelayMs(Speed);
  }
  {
  i2=-0.2680567793809891 * Q+ 44.47589216874105;
   Speed=5;
while(i2--)
  {
    Coil_A02
     DelayMs(Speed);
     Coil_B02
     DelayMs(Speed);
     Coil_C02
     DelayMs(Speed);
     Coil_D02
    DelayMs(Speed);
  }

}
}
  }

网友A:
你这个for没有什么用吧  while1执行完后  执行while2  然后 再执while2  是要实现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for没有什么用吧  while1执行完后  执行while2  然后 再执while2  是要实现这样吗?

不是的  是同时执行的

网友B:
i1的赋值语句应该放到while(i1--)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1的赋值语句应该放到while(i1--)里面

昂昂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