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I2C 实时时钟/日历芯片

楼主:
PCF8563引脚图:
PCF8563管脚功能描述:
1.概述
PCF8563 是低功耗的 CMOS 实时时钟/日历芯片,它提供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一个中断输出和掉电检测器,所有的地址和数据通过 I2C 总线接口串行传递。最大总线速度为400Kbits/s,每次读写数据后,内嵌的字地址寄存器会自动产生增量。
PCF8563电路原理图如下:
PCF8563模块 使用说明
一、 接线说明
1、 VCC为3.3/5V电压均可,电压再低一些可以工作,但不建议使用更低的电压。
2、 GND连接电源的GND(一般VCC、GND从开发板上都可以获得)。
3、 SDA根据程序的定义进行连接(打开程序后,程序上有说明)。
4、 SCL接线方式同SDA。
5、 CLKOUT为可编程的时钟频率输出端,一般用不到。
INT为中断输出,一般用不到。
二、 原理图
三、 程序下载
确定接线无误后,把我们附带的程序(51的程序,用STC89C52已经调试通过)下载到单片机(注意一定要跟我们程序上的单片机型号一样,否则需要修改程序才能正常工作);下载完成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当出现以下提示时,说明时钟已经正常工作。测试完毕。
提醒: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不要遇到问题就随便给中评或差评或者在评论里乱写一通,这样既解决不了问题,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何不一块商讨解决问题呢?通过这几年发现,出问题的客户基本都是缺乏对产品的理解,只有善于沟通才能解决问题。
再次强调一下:此模块原理图和程序为海振电子原创,如有借用,请标明:此原理图和程序引用 海振电子。
最后:相信我们会成为您以后工作和学习中的朋友,共同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PCF8563 有 16 个8位寄存器:一个可自动增量的地址寄存器,一个内置 32.768KHz 的振荡器(带有一个内部集成的电容),一个分频器(用于给实时时钟 RTC 提供源时钟),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一个定时器,一个报警器,一个掉电检测器和一个 400KHz I2C总线接口。
所有 16 个寄存器设计成可寻址的 8 位并行寄存器,但不是所有位都有用。前两个寄存器(内存地址 00H,01H)用于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内存地址 02H~08H 用于时钟计数器(秒~年计数器),地址 09H~0CH 用于报警寄存器(定义报警条件),地址 0DH 控制CLKOUT 管脚的输出频率,地址 0EH 和 0FH 分别用于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和定时器寄存器。秒、分钟、小时、日、月、年、分钟报警、小时报警、日报警寄存器,编码格式为 BCD,星期和星期报警寄存器不以 BCD 格式编码。当一个 RTC 寄存器被读时,所有计数器的内容被锁存,因此,在传送条件下, 可以禁止对时钟/日历芯片的错读。
完整的PCF8563中文资料请下载附件
PCF8563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absacc.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extern uchar TX_buf[10];
- extern void uart_test(unsigned char length);
- sbit SDA=P1^0;
- sbit SCL=P1^1;
- uchar g8563_Store[6]; /*时间交换区,全局变量声明*/
- uchar code c8563_Store[6]={0x13,0x09,0x22,0x10,0x40,0x00}; /*写入时间初值:星期一 07:59:00*/
- /********************************************
- 内部函数,延时1
- ********************************************/
- void Delay()
- {
- 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根据晶振频率制定延时时间*/
- }
- /********************************************
- 内部函数,I2C开始
- ********************************************/
- void Start()
- {
- SDA=1;
- SCL=1;
- Delay();
- SDA=0;
- Delay();
- SCL=0;
- }
- /********************************************
- 内部函数,I2C结束
- ********************************************/
- void Stop()
- {
- SDA=0;
- SCL=0;
- Delay();
- SCL=1;
- Delay();
- SDA=1;
- Delay();
- }
- /********************************************
- 内部函数,输出ACK ,每个字节传输完成,输出ack=0,结束读书据,ack=1;
- ********************************************/
- void WriteACK(uchar ack)
- {
- SDA=ack;
- Delay();
- SCL=1;
- Delay();
- SCL=0;
- }
- /********************************************
- 内部函数,等待ACK
- ********************************************/
- void WaitACK()
- {
- uchar errtime=20;
- SDA=1;
- Delay(); /*读ACK*/
- SCL=1;
- Delay();
- while(SDA)
- {
- errtime--;
- if(!errtime)
- Stop();
- }
- SCL=0;
- Delay();
- }
- /********************************************
- 内部函数.输出数据字节
- 入口:B=数据
- ********************************************/
- void writebyte(uchar wdata)
- {
- uchar i;
- for(i=0;i<8;i++)
- {
- if(wdata&0x80)
- SDA=1;
- else
- SDA=0;
- wdata<<=1;
- SCL=1;
- Delay();
- SCL=0;
- }
- WaitACK(); //I2C器件或通讯出错,将会退出I2C通讯
- /********************************************
- 内部函数.输入数据
- 出口:B
- ********************************************/
- uchar Readbyte()
- {
- uchar i,bytedata;
- SDA=1;
- for(i=0;i<8;i++)
- {
- SCL=1;
- bytedata<<=1;
- bytedata|=SDA;
- SCL=0;
- Delay();
- }
- return(bytedata);
- }
- /********************************************
- 输出数据->pcf8563
- ********************************************/
- void writeData(uchar address,uchar mdata)
- {
- Start();
-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 writebyte(mdata); /*写数据*/
- Stop();
- }
- /********************************************
- 输入数据<-pcf8563
- ********************************************/
- /*uchar ReadData(uchar address) //单字节
- {
- uchar rdata;
- Start();
-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 Start();
- writebyte(0xa3); //读命令
- rdata=Readbyte();
- WriteACK(1);
- Stop();
- return(rdata);
- } */
- void ReadData1(uchar address,uchar count,uchar * buff) /*多字节*/
- {
- uchar i;
- Start();
-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 Start();
- writebyte(0xa3); /*读命令*/
- for(i=0;i<count;i++)
- {
- buff[i]=Readbyte();
- if(i<count-1)
- WriteACK(0);
- }
- WriteACK(1);
- Stop();
- }
- /********************************************
- 内部函数,读入时间到内部缓冲区
- ********************************************/
- void P8563_Read()
- {
- uchar time[7];
- ReadData1(0x02,0x07,time);
- g8563_Store[0]=time[0]&0x7f; /*秒 */
- g8563_Store[1]=time[1]&0x7f; /*分 */
- g8563_Store[2]=time[2]&0x3f; /*小时 */
- g8563_Store[3]=time[3]&0x3f; /*日 */
- g8563_Store[4]=time[5]&0x1f; /*月 */
- g8563_Store[5]=time[6]; /*年 */
- TX_buf[0] = g8563_Store[5];
- TX_buf[1] = g8563_Store[4];
- TX_buf[2] = g8563_Store[3];
- TX_buf[3] = g8563_Store[2];
- TX_buf[4] = g8563_Store[1];
- TX_buf[5] = g8563_Store[0];
- uart_test(6);
- }
- /********************************************
- 读入时间到内部缓冲区----外部调用
- ********************************************/
- void P8563_gettime()
- {
- P8563_Read();
- if(g8563_Store[0]==0)
- P8563_Read(); /*如果为秒=0,为防止时间变化,再读一次*/
- }
- /********************************************
- 写时间修改值
- ********************************************/
- void P8563_settime()
- {
- //uchar i;
- writeData(8,g8563_Store[0]); //年
- writeData(7,g8563_Store[1]); //月
- writeData(5,g8563_Store[2]); //日
- writeData(4,g8563_Store[3]); //时
- writeData(3,g8563_Store[4]); //分
- writeData(2,g8563_Store[5]); //秒
- /********************************************
- P8563的初始化-----外部调用
- ********************************************/
- void P8563_init()
- {
- uchar i;
- // P8563_settime();
- for(i=0;i<=5;i++) g8563_Store[i]=c8563_Store[i]; /*初始化时间*/
- P8563_settime();
- // if((ReadData(0x0a)&0x3f)!=0x08) /*检查是否第一次启动,是则初始化时间*/
- // {
- // P3_4 = 0;
- // for(i=0;i<=3;i++) g8563_Store[i]=c8563_Store[i]; /*初始化时间*/
- // P8563_settime();
- // writeData(0x0,0x00);
- // writeData(0xa,0x8); /*8:00报警*/
- // writeData(0x1,0x12); /*报警有效*/
- // writeData(0xd,0xf0); //编程输出32.768K的频率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PCF8563模块 发货资料.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