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下图中输入电压Ui与输出电压Uo的关系

楼主(2018-08-31):
这是一个T12测温电路的部分原理图,请教一下各位输入电压Ui与输出电压Uo的关系,非常感谢解答!

T12测温原理图

T12测温原理图

网友A:
先分析电路
1、电路是有两级放大电路组成。
2、第一级、第二级都是反相比例放大器。
3、第一级放大电路能进行一个输入量的调节,调节VR1就可以调节输出。
4、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放大倍数要计算。
5、Ui*第一级*第二级=Uo
6、Ui和Uo是比列放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