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驱动BT05蓝牙源程序

楼主(2018-08-31):
STM32F4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string.h"

/* BT05蓝牙模块的接线方法:
        STATE:PC1
        RXD:PA9
        TXD:PA10
        GND:GND
        VCC:3.3V
        EN:PC6
        程序下载进去后可以使用模块提供的安卓APK应用连接蓝牙模块BT05,连接好后
        指示灯D3亮,LCD显示连接,否则灭,LCD显示未连接。通过提供的APK软件进行发送和接收测试
        手机测试软件在String上会显示hello world
        也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测试。*/
#define BUFC 600
u8 RX_BUF[BUFC];
vu16 jq =0;
void USART1_IRQHandler();
int main()
{
u8 t=0,k=0;
u8 i ,j;
        u8 rx_buf[BUFC];
        SysTick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USART1_Init(9600);
        LED_Init();
        TFTLCD_Init();

        FRONT_COLOR=GREEN;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PRECHIN");
        LCD_ShowString(10,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123456");
//        LCD_ShowString(1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X-BT05 Test");

        FRONT_COLOR=RED;
        while(1)
        {
           if(strcmp((const char*)RX_BUF,"w")==0)
                 { LCD_ShowString(10,1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X-BT05 Connect...");
                  l1=1;
                         l2=0;
                         USART1_IRQHandler();
                 }
                  if(strcmp((const char*)RX_BUF,"s")==0)
                 {
                 l1=1;
                         l2=1;
                         USART1_IRQHandler();
                 LCD_ShowString(1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X-BT05 Test");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jq<BUFC)
    {
                  RX_BUF[jq++]=r;

                }
     jq=0;
//                USART_SendData(USART1,r);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