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STM32F103RCT6例程(USART串口实验)

楼主:
包含UART、KEY、LED、USB-Flash、RTC几个完整工程的例程给新手铺路

=============================
下载方式
=============================
·SWD JTAG

=============================
程序功能
=============================
·USART串口实验

=============================
硬件连接
=============================
·将串口调试板连接到USART1接口上

======================================
软件设置
======================================
·并且打开串口助手  选择好相应的COM口   如下设置
----------------
波特率 | 115200 |
----------------
数据位 |   8    |
----------------
停止位 |   1    |
----------------
校验位 | None   |
----------------
流控制 | None   |
----------------

======================================
实验现象
======================================
·串口助手输出相应信息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define CTRT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define LED1(x)        x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fine LED2(x)        x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fine LED3(x)        x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define LED4(x)        x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uint8_t TxBuffer[] = "\n\rUSART Hyperterminal Hardware Flow Control Example: USART - \
Hyperterminal communication using hardware flow control\n\r";

#ifndef CTRT
//配置矢量中断,矢量的意思就是有顺序,有先后的意思。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数据结构体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将中断矢量放到Flash的0地址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设置优先级配置的模式,详情请阅读原材料中的文章

  //使能串口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丢到配置函数,即写入到对应寄存器中
}
#endif

int main(void)
{
        u32 i=0xffffff;
        SystemInit();

#ifdef CTRT                  /*使用CTS RTS硬件流模式*/
        USART_CTRT_Configuartion();
        while(NbrOfDataToTransfer--)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ceive a string (Max RxBufferSize byt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ended by '\r' (Enter key) */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else                /*普通串口模式*/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printf("Waveshare!\r\n");
                while(--i);
                i=0xffffff;
        }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Delay Time
* Input          : - nCount: Delay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网友A(2019-07-23):
硬件连接,还不错

网友B(2020-04-02):
多谢分享,分儿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