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不是要十六进制吗?为什么不直接在数字前面加0X呢?请问

楼主(2018-09-01):
感觉加0x不是可以吗?请大神讲讲

网友A:
十六进制数前面加“0x”是对人或编译工具程序的一个识别标记,对器件不起任何作用。汇编也可以用数值后面加H来表示,如“64H”(十进制的100),“0FFH”(十进制的255),但是机器或者说是器件只认识二进制码的“0”和“1”。

网友B:
因为DS1302使用的是“压缩的BCD码”,不是实际意义上的16进制数据。
举个例子,按照秒分时日月周年的顺序(划重点,要背的)
随便定义一个32秒,如果是16进制,要表示为0x10,而压缩的BCD码则是0x32。
当然你说的“直接加”“0x”是将数据直接写为压缩BCD的格式,和16进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