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esp8266设置方法

楼主(2018-09-01):
设计目的:
给所有客户提供一个标准全功能而又经济适用的体验平台!客户拿到手直接测试,而
没有任何争议的环节。
本测试板能完成什么:
拥有本测试板,你可以无需任何其他开发工具,对ESP8266 模块进行AT 类应用与SDK
类应用开发,可以直接烧写板子MCU。也可以烧写ESP8266 内置SOC 从而应用SDK,一个
简单的演示功能:用安卓手机做的一个控制界面,用手机WIFI 和板载WIFI 进行数据交互,
让手机控制 板载WIFI 输出数据,板载CPU 收到数据后控制板载三色灯,和继电器以及蜂鸣
器的动作!当然你还可以进过串口调试工具,直接对板载WIFI 模块进行手动测试!
测试板上的标准配置
1 板载高速稳定的USB 转TTL 芯片CH340,实测在升级本模块程序时候可到576000KBPS
2 板载STC 的STC15W408AS 单时钟周期,高速51 单片机。直接用本板烧写程序
3 本开发板出厂时默认带一块ESP 系列WIFI 模块,客户可选择适合自己的。
4 若客户选外置天线版本,附送 3DB 高增益天线一个,50 欧姆射频线一条
5 本测试板支持本厂所有类型WIFI 模块,核心WIFI 板子,经过转接板转成统一接口标准。
6 板载高压继电器,可以控制外部220V 5A 的负载开关
7 板载3.3V 1A稳压芯片,客户不会因为电源的问题造成不启动,或工作不良。
8 三个MCU 独享按键,可做输入测试
9 三个MCU 独享LED 灯,可走做输出测试
10 6 个WIFI 模块独享按键,直接接ESP8266 有用IO
11 6 个WIFI 模块独享受LED,接ESP8266IO 口
12 所有ESP8266可用IO 资源用2.54 间距排针 引出
13 附送迷你USB 数据线,和1A 开关电源。
14 留有普通2.4G 模块接口,已经挂在单片机IO 口上,可将WIFI 转成普通2.4G,降低成本。
15 留有DS18B20温度传感器接口,可检测环境温度,并上传到手机端
16 标准配置后续会免费增加亮度传感器。可将环境亮度回馈到手机
17 所有公用数据线的切换靠拨码开关,快捷方便。比如UART 单片机和模块通讯,模块
烧写的必要IO 口状态设置,公用继电器的切换。
2.提醒
1 本测试套件,默认含一个WIFI 模块,客户可以自己选择。若所选的模块需外置天线,
我们会送高增益天线和链接馈线。
2 本测试板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因为50 元的成本价格提供,因此不提供售后,
我们出厂时候尽可能小心的测试,若测试板有问题,请自行处理。而不要抱怨厂家!请
在享受低价格的同时,承担一些风险。若即想低价格,又想让所有风险厂家完全负责,
那请选我们80 元的测试套件,跟这个50 元的一模一样,只是提供售后保障,当然这不
是我们忽视品质问题的借口,我们会努力争取100%的良品!只是不想和客户们发生争
议。若您点击了购买,就是认可了本协定。
下面是收到测试版后的简单说明:
1.默认收到的测试版内有程序(单片机和模块),不需要用户再次烧写。
上图为收到测试版后的拨码位置,只需将左边的电源插上即可,先不要插USB。上电后如果电源灯不亮,请尝试多次开关(左上角开关)。正常上电后可看到模块蓝灯在间歇性闪烁,这是MCU在配置模块作为服务端,在灯无闪烁后,可以在手机上搜索到ESP8266的WiFi名称,或者AI-THINKER开头的wifi。安卓手机设置里可以看到这个WIFI,如下图
连上这个WIFI,打开手机端APP(在测试版程序文件夹里),等待模块蓝灯停止闪烁,直接点连接,可以控制灯,继电器,蜂鸣器。
3.如果以上试过后无反应,依旧提示连接失败,请检查模块波特率和单片机是否一致。
上图:(注:此拨码开关若只将1和2打在上边,代表单片机的串口和模块的串口直连,和USB_UART断开;只将3和5打在上边,代表USB_UART和wifi模块直连;只将4和6打上去,代表USB_UART和单片机直连。)
查看波特率方法:1模块:  将此拨码开关的3和5打上去,打开03_调试工具里的“SSCOM”串口调试助手,如果这样显示

代表模块工作在115200波特率下,如果不是,可调节波特率(一般是115200或者9600),直到输出正常字符。这时可通过AT+CIOBAUD=115200,改为115200的波特率.
单片机:这是单片机上电时在串口的输出,代表此时串口在9600波特率下,此时需要把模块设置成9600。
4.打上1,2拨码,等待上电蓝灯停止闪烁,连接即可成功!!!!

                           PCB 布局图
原理图请参照SCH 的PDF 文档,PCB 和 SCH 源文件,
             源文件用PADS 9.5 设计
主要IO 口连接描述:
1 板子上USB 转CH340 后的TXD 和 RXD 同一时刻只
能连到板子上单片机的RXD 和TXD.或者连
到ESP8266 的RXDTXD .因此从CH340 输出
的RXD TXD 经过拨码开关进行分支,比如
给MCU 下载程序,下面那个拨码开关的六个位置是000101 其中1代表拨到ON 状态。若需要连接到ESP8266
的串口,那么需要拨到001010 状态。若需
要用板载MCU 经过串口控制 ESP8266 模
块请拨到110000 状态。
2 另外个拨码开关决定着ESP8266 的状态,比如是进
入串口升级状态,还是进入普通全速运行状态,并且因为
板载继电器,可以被MCU 控制和ESP8266 控制,因此要
进行选择,比如要让继电器受单片机控制,ESP8266 模块
进入全速运行状态,拨码开关位置为011010,若想更新
ESP8266模块,必须先进入升级状态,拨码开关得设置为
011110,此拨码开关的第1 位和第2 位 决定着继电器是
受MCU 控制还是受模块控制。二选一!
1.UART 可以被用来下载STC51 单片机程序,并且可以
被切换直接控制ESP8266模块
2.单片机P1.2P1.3 P1.4 接了三个单独按键。
3 单片机的IO口单独挂了2.4G模块NRF24L01+
4 接了3个单独的LED灯,红绿蓝在单片机IO口上
5.继电器接在单片机P3.3上
6.蜂鸣器
7.MCU 可以强制对ESP8266进行复位动作防止ESP8266
死机
8.光敏电阻接在P1.7口上,可以采集环境亮度,内带AD
9.温度传感器接在P1.6上
10.可以手动对ESP8266进行复位
ESP8266 外部有6个可用通用IO口分别是 GP0 GP2
GP15 GP12 GP13GP14 其中GP0 GP2 GP15 系统启动前,还
决定着系统启动后进入何种的状态,系统正常启动后,GPO
GP2 GP15 可做通用IO口。
因此6 个IO口在系统运行后都可以当通用IO口使用,可做
输入和输出 如下图做为输出,ESP8266IO 口直接驱动LED
ESP8266 复用作为按键检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