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整流后的电压+24V是怎么算出来?求电路分析过程

楼主(2018-09-01):
请问下面这个电源电路图降压整流后的电压+24V怎么算出来?

网友A:
1、电路是RC降压电路。
2、电路通过C20降压后在经过D2整流、C7、C21、C22滤波。
3、IN4749S稳压管,电压一直权位在24V左右,这里不用算,考虑稳压管的功率和耐压值就可以。

网友B:
因1N4749 Zener为 24V 1W稳压二极管所以降压整流后的电压为24V。

网友C:
24V是由IN4749算出来的

网友D:
不是算出来的,因为用了1N4749 24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是RC降压电路。
2、电路通过C20降压后在经过D2整流、C7、C21、C22滤波。
3、IN4749S稳压管,电压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这个4007是滤波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算出来的,因为用了1N4749 24V稳压二极管。

D4作用是什么?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是RC降压电路。
2、电路通过C20降压后在经过D2整流、C7、C21、C22滤波。
3、IN4749S稳压管,电压 ...

整流后的电压值和阻容降压没关系吗?  真正的降压不是阻容(RC)起降压作用吗?我基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是由IN4749算出来的

整流后的电压值和阻容降压没关系吗?  真正的降压不是阻容(RC)起降压作用吗?我基础差

网友E:
阻容降压,C20为降压电容,与C20并联1M为断开电源时C20的泄放电阻,D2为半波整流二极管,D4在市电的负半周为C20提供放电回路,否则电容C20满电就不工作了,
DZ1为24V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反向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流后的电压值和阻容降压没关系吗?  真正的降压不是阻容(RC)起降压作用吗?我基础差

rc决定电流,不决定电压。
前面的电路是

网友G:
这个是根据稳压二极管得到的 24 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后的电压值和阻容降压没关系吗?  真正的降压不是阻容(RC)起降压作用吗?我基础差

这个电路阻容部分输出大于30V,但是这种阻容降压由于内阻太大,输出电压会随输出端负载的变化而大范围变化,所以,阻容降压只适合负载功率较小的地方使用

你给的电路中,参照以下公式可以计算。
Xc=1 /(2 πf C)= 1/(2*3.14*50*1.5*10-6)= 2.12314K
流过电容器 C1 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U / Xc  220 / 2.1231 = 103.6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降压,C20为降压电容,与C20并联1M为断开电源时C20的泄放电阻,D2为半波整流二极管,D4在市电的负半周 ...

是不是 如果把4749 换成4742就是12V了???

网友H:
因为用了1N4749 24V稳压二极管自整定电压

网友I:
稳压管钳位24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阻容部分输出大于30V,但是这种阻容降压由于内阻太大,输出电压会随输出端负载的变化而大范围变 ...

不是输出电流随负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降压,C20为降压电容,与C20并联1M为断开电源时C20的泄放电阻,D2为半波整流二极管,D4在市电的负半周 ...

C20并联1M与D4作用很像?都是对C20放电???

网友J:
不是计算的,是稳压管硬件固有特性。

网友K:
原件特性

网友L(2019-01-28):
这个电路稳压24V稳压二极管一定要算的!先要知道你最大工作电流,多少W稳压二极管,确定后就利用容抗公式算出电容C20容量(因为输入电压是交流的,所以看作电路是导通的)说白该电路是通过容抗降压,降压同电容容量与输入电压频率有关.1M电阻是C20的泄放电阻。
具体看下面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