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组M26的STM32单片机DEMO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01):
M26模组的应用例子,包括接听语音呼叫、模块拨号测试、GSM录音、使用 TEXT 模式发送短信、使用 PDU 模式发送短信、蓝牙传输测试
、TCP连接测试、UDP透传测试、模块基站定位

EasyM26每一个功能实验对应一个函数实现,
当要验证某一功能时, 只需要将主函数 while
循环下该函数前注释删掉.

/**
  * @file         main.c
  * @author         dibo
  * @version 1.0
  * @data         2018-3-18
  * @brief
  *                  COPYRIGHT(c) 2018 ZERO CHIP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cl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art2.h"
#include "m26.h"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led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open_uart2_rx();

        while (1)
        {
//                m26_ring_test();        /* 实验1 GSM接电话 */
//                m26_call_test();        /* 实验2 GSM打电话 */
//                m26_gsm_record();        /* 实验3 GSM录音 */
//                m26_sms_text();                /* 实验4 发短信(TEXT模式) */
//                m26_sms_pdu();                /* 实验5 发短信(PDU模式) */
//                m26_bt_master();        /* 实验6 蓝牙主机模式 */
//                m26_bt_slave();                /* 实验7 蓝牙从机模式 */
//                m26_tcp_test();                /* 实验8 TCP透传 */
//                m26_udp_test();                /* 实验9 UDP透传 */
//                m26_locator_test();        /* 实验10 LBS基站定位 */
        }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file         m26.c
  * @author         dibo
  * @version 1.0
  * @data         2018-3-18
  * @brief
  *                  COPYRIGHT(c) 2018 ZERO CHIP
  */
#include "m26.h"
#include "uart2.h"
#include <string.h>

uint8_t M26_State = 0;

/*-------------------------------------------------------------------*/
/* 内部函数原型 -----------------------------------------------------*/
void                 m26_poweron(void);
uint8_t          m26_send_cmd(char *cmd, char *ack, uint16_t waittime);
char*                 m26_check_cmd(char *str);
/*-------------------------------------------------------------------*/
/*-------------------------------------------------------------------*/

/**
* @brief M26 模块拨号测试
*/
void         m26_call_test(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 启用命令回显 */
                        m26_send_cmd("ATE1\r\n", "OK", 200);
                        /* 确保模块工作正常 */
                        m26_send_cmd("AT+CPIN?\r\n", "OK", 200);                                        /* 查询SIM卡状态 */
                        m26_send_cmd("AT+CSQ\r\n", "OK", 200);                                                /* 信号质量 */
                        m26_send_cmd("AT+CREG?\r\n", "OK", 200);                                        /* 网络注册信息 */
                        m26_send_cmd("AT+CGREG?\r\n", "OK", 200);                                        /* GPRS网络注册状态 */
                        /* 显示被叫识别 */
                        m26_send_cmd("AT+COLP=1\r\n", "OK", 200);
                        /* 切换音频通道为耳机通道 */
                        m26_send_cmd("AT+QAUDCH=1\r\n", "OK", 200);

                        /* 建立语音呼叫, 拨打 10086 */
                        m26_send_cmd("ATD10086;\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case 2:
                        HAL_Delay(10000);
                        M26_State++;
                        break;
                case 3:
                        m26_send_cmd("ATH\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接听语音呼叫
  */
void         m26_ring_test(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 切换音频通道为耳机通道 */
                        m26_send_cmd("AT+QAUDCH=1\r\n", "OK", 200);

                        USART2RxSta = 0;

                        M26_State++;
                        break;
                case 2:
                        /* 接收到一次数据 */
                        if (USART2RxSta & 0x8000)
                        {
                                /* 添加结束符 */
                                USART2RxBuf[USART2RxSta & 0x7FFF] = 0;

                                if ( strstr((const char*)USART2RxBuf, (const char*)"RING") )
                                {
                                        M26_State++;
                                }

                                USART2RxSta = 0;
                        }

                        break;
                case 3:
                        /* 接听语音呼叫 */
                        m26_send_cmd("ATA\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M26 GSM录音
  */
void         m26_gsm_record(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 启用命令回显 */
                        m26_send_cmd("ATE1\r\n", "OK", 200);
                        /* 切换音频通道为耳机通道 */
                        m26_send_cmd("AT+QAUDCH=1\r\n", "OK", 200);
                        /* 建立语音呼叫, 拨打 10086 */
                        m26_send_cmd("ATD10086;\r\n", "OK", 200);

                        /* 开始录音 */
                        m26_send_cmd("AT+QAUDCH=1,\"test.amr\"\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case 2:
                        HAL_Delay(10000);
                        M26_State++;
                        break;
                case 3:
                        /* 停止录音 */
                        m26_send_cmd("AT+QAUDRD=0\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case 4:
                        /* 播放录音 */
                        m26_send_cmd("AT+QAUDPLAY=\"test.amr\",0,60\r\n", "OK", 200);

                        HAL_Delay(10000);

                        /* 停止录音 */
                        m26_send_cmd("AT+QAUDSTOP\r\n", "OK", 200);
                        M26_State++;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使用 TEXT 模式发送短信
  */
void m26_sms_text(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CMGF=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CSCS=\"GSM\"\r\n", "OK", 200);
                        m26_send_cmd("AT+CMGS=\"10086\"\r\n", ">", 200);
                        m26_send_cmd("1\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使用 PDU 模式发送短信
  */
void m26_sms_pdu(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CSCS=\"GSM\"\r\n", "OK", 200);
                        m26_send_cmd("AT+CMGF=0\r\n", "OK", 200);
                        m26_send_cmd("AT+CSCS=\"UCS2\"\r\n", "OK", 200);
                        m26_send_cmd("AT+CMGS=39\r\n", ">", 200);
                        m26_send_cmd("0891683108501705F011000D91688152613201F800080018\
                                                  670968A660F376844EBAFF0C547D90FD662F82E67684FF01\r\n", "OK", 200);

                        M26_State++;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M26 蓝牙主机模式
  */
void         m26_bt_master(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QBTPWR=1\r\n", "OK", 200);                /* 打开蓝牙模块 */
                        m26_send_cmd("AT+QBTUNPAIR=1\r\n", "OK", 200);        /* 删除已配对蓝牙设备 */
                        m26_send_cmd("AT+QBTSCAN\r\n", "OK", 1000);                /* 扫描蓝牙设备, 等待10s */

                        M26_State++;
                        break;
                case 2:
                        if (USART2RxSta & 0x8000)
                        {
                                /* 添加结束符 */
                                USART2RxBuf[USART2RxSta & 0x7FFF] = 0;
                                if (strstr((char*)USART2RxBuf, (char*)"+QBTSCAN:0"))
                                {
                                        M26_State++;
                                }

                                USART2RxSta = 0;
                        }
                        break;
                case 3:
                        /* 配对, 蓝牙设备列表第一个扫描到设备, 等待10s */
                        m26_send_cmd("AT+QBTPAIR=1\r\n", "+QBTPAIR", 1000);
                        /* 接受配对 */
                        m26_send_cmd("AT+QBTPAIRCNF=1\r\n", "+QBTPAIRCNF", 200);

                        USART2RxSta = 0;        /* 清接收状态 */

                        M26_State++;
                        break;
                case 4:
                        if (USART2RxSta & 0x8000)
                        {
                                /* 添加结束符 */
                                USART2RxBuf[USART2RxSta & 0x7FFF] = 0;
                                if (strstr((char*)USART2RxBuf, (char*)"+QBTPAIRCNF: 1,1,1"))
                                {
                                        M26_State++;
                                }

                                USART2RxSta = 0;
                        }
                        break;
                case 5:
                        /* 初始化连接, 以透传方式 */
                        m26_send_cmd("AT+QBTCONN=1,0,2\r\n", "+QBTCONN", 200);
                        M26_State++;
                case 6:
                        /* 发送数据到从机(这里以手机为例) */
                        m26_send_cmd("EasyM26, BT 主机模式测试.\r\n", "+QBTCONN", 200);
                        HAL_Delay(10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M26 蓝牙从机模式
  */
void         m26_bt_slave(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QBTPWR=1\r\n", "OK", 200);                        /* 打开蓝牙模块 */
                        m26_send_cmd("AT+QBTVISB=1\r\n", "OK", 200);                /* 设置 M26 蓝牙可见 */
                        m26_send_cmd("AT+QBTNAME=\"M26\"\r\n", "OK", 200);        /* 蓝牙名称 */

                        /* 清接收状态, 准备接收配对 */
                        USART2RxSta = 0;

                        M26_State++;
                        break;
                case 2:
                        if (USART2RxSta & 0x8000)
                        {
                                /* 添加结束符 */
                                USART2RxBuf[USART2RxSta & 0x7FFF] = 0;

                                if (strstr((char*)USART2RxBuf, (char*)"+QBTIND: \"pair\""))
                                {
                                        /* 接受配对 */
                                        m26_send_cmd("AT+QBTPAIRCNF=1\r\n", "OK", 200);
                                }
                                else if (strstr((char*)USART2RxBuf, (char*)"+QBTIND: \"conn\""))
                                {
                                        /* 接受连接 */
                                        m26_send_cmd("AT+QBTACPT=1,2\r\n", "OK", 200);

                                        M26_State++;
                                }

                                USART2RxSta = 0;
                        }
                        break;
                case 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M26 TCP连接测试
  */
void         m26_tcp_test(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E0\r\n", "OK", 200);                                                /* 关闭回显 */
                        /* 确保模块工作正常 */
                        m26_send_cmd("AT+CPIN?\r\n", "OK", 200);                                        /* 查询SIM卡状态 */
                        m26_send_cmd("AT+CSQ\r\n", "OK", 200);                                                /* 信号质量 */
                        m26_send_cmd("AT+CREG?\r\n", "OK", 200);                                        /* 网络注册信息 */
                        m26_send_cmd("AT+CGREG?\r\n", "OK", 200);                                        /* GPRS网络注册状态 */
                        /* TCP设置 */
                        m26_send_cmd("AT+QIMODE=0\r\n", "OK", 200);                                        /* 配置TCPIP应用模式为非透传模式 */
                        m26_send_cmd("AT+QICSGP=1,\"FXTX.ZB.SD\"\r\n", "OK", 200);        /* 设置接入点,联通移动默认CMNET. 由于测试使用的是专网卡,所以这里设置了专用接入点 */
                        m26_send_cmd("AT+QIREGAPP\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CSGP?\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ACT\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LOCIP\r\n", "QILOCIP", 200);                                /* 获取IP */
                        /* 连接服务器 */
                        m26_send_cmd("ATV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HEAD=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DNSIP=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OPEN=\"TCP\",\"zerochip.in.3322.org\",\"7425\"\r\n", "OK", 200);
                        /* 发送数据到远端服务器 */
                        m26_send_cmd("AT+QISEND=18\r\n", ">", 200);
                        m26_send_cmd("zerochip easy m26.", "SEND OK", 200);
                        /* 关闭连接 */
                        m26_send_cmd("AT+QICLOSE\r\n", "CLOSE OK", 2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M26_State++;
                        break;
                case 2:
                        HAL_Delay(10000);
                        M26_State++;
                        break;
                case 3:

//                        M26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M26 UDP透传测试
  */
void         m26_udp_test(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E0\r\n", "OK", 200);                                                /* 关闭回显 */
                        /* 确保模块工作正常 */
                        m26_send_cmd("AT+CPIN?\r\n", "OK", 200);                                        /* 查询SIM卡状态 */
                        m26_send_cmd("AT+CSQ\r\n", "OK", 200);                                                /* 信号质量 */
                        m26_send_cmd("AT+CREG?\r\n", "OK", 200);                                        /* 网络注册信息 */
                        m26_send_cmd("AT+CGREG?\r\n", "OK", 200);                                        /* GPRS网络注册状态 */
                        /* TCP设置 */
                        m26_send_cmd("AT+QIMODE=0\r\n", "OK", 200);                                        /* 配置TCPIP应用模式为非透传模式 */
                        m26_send_cmd("AT+QICSGP=1,\"CMNET\"\r\n", "OK", 200);        /* 设置接入点,联通移动默认CMNET */
                        m26_send_cmd("AT+QIREGAPP\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CSGP?\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ACT\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LOCIP\r\n", "QILOCIP", 200);                                /* 获取IP */
                        /* 连接服务器 */
                        m26_send_cmd("ATV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HEAD=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DNSIP=1\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OPEN=\"UDP\",\"zerochip.in.3322.org\",\"7425\"\r\n", "OK", 200);

                        /* 发送数据到远端服务器 */
                        m26_send_cmd("AT+QISEND\r\n", ">", 200);
                        m26_send_cmd("EasyM26 UDP test.", "SEND OK", 200);
                        /* 关闭连接 */
                        m26_send_cmd("AT+QICLOSE\r\n", "CLOSE OK", 2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M26_State++;
                        break;
                case 2:
                        HAL_Delay(10000);
                        M26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M26模块基站定位
  */
void         m26_locator_test(void)
{
        switch(M26_State)
        {
                case 0:
                        m26_poweron();
                        M26_State++;
                        break;
                case 1:
                        m26_send_cmd("ATE0\r\n", "OK", 200);                                                /* 关闭回显 */
                        /* 确保模块工作正常 */
                        m26_send_cmd("AT+CPIN?\r\n", "OK", 200);                                        /* 查询SIM卡状态 */
                        m26_send_cmd("AT+CSQ\r\n", "OK", 200);                                                /* 信号质量 */
                        m26_send_cmd("AT+CREG?\r\n", "OK", 200);                                        /* 网络注册信息 */
                        m26_send_cmd("AT+CGREG?\r\n", "OK", 200);                                        /* GPRS网络注册状态 */
                        /* TCP设置 */
                        m26_send_cmd("AT+QIMODE=0\r\n", "OK", 200);                                        /* 配置TCPIP应用模式为非透传模式 */
                        m26_send_cmd("AT+QIFGCNT=0\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CSGP=1,\"FXTX.ZB.SD\"\r\n", "OK", 200);        /* 设置接入点,联通移动默认CMNET. 由于测试使用的是专网卡,所以这里设置了专用接入点 */
                        m26_send_cmd("AT+QIREGAPP\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CSGP?\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ACT\r\n", "OK", 200);
                        m26_send_cmd("AT+QILOCIP\r\n", "QILOCIP", 200);                                /* 获取IP */
                        /* 获取位置 */
                        m26_send_cmd("AT+QCELLLOC=1\r\n", "+QCELLLOC", 2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M26_State++;
                        break;
                case 2:
                        HAL_Delay(10000);
                        M26_State++;
                        break;
                case 3:

//                        M26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内部函数实现 -----------------------------------------------------*/

/**
  * @brief        M26 模块开机
  */
void m26_poweron(void)
{
        /* 手动开机 */
//        M26_ON_L();
//        M26_PWR_L();
//        HAL_Delay(5000);
//        M26_PWR_H();
//        HAL_Delay(1000);
//        M26_ON_H();
//        HAL_Delay(1000);
//        M26_ON_L();
//        HAL_Delay(5000);

        /* 上电等待模块自启动 */
        HAL_Delay(10000);
}

/**
……………………

网友A(2018-11-30):
我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B:
谢谢分析,楼主是在什么硬件上跑的?

网友C(2019-04-10):
正号学习,用处比较大

网友D(2019-05-17):
正有需要,下载学习

网友E(2019-07-05):
正需要,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19-09-17):
很不错的分享,学习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G:
多谢,参考一下

网友H(2020-02-14):
谢谢了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I:
谢谢,正好有用

网友J(2021-04-27):
有对应的板子吗?电路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