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黑友推荐51单片机开发板,必需的配件有哪些?

楼主(2018-09-01):
本人新手,想学51单片机,前辈们的51单片机都是在哪买的啊,普中的可以吗?必需的配件有哪些?请前辈们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51单片机入门吧,建议有一套比较齐全的开发板,也要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一些必备的外设也最好有一点,比如说12864之类的,然后你需要一本比较靠谱的书籍,我当初入门的时候用的时郭天祥的书,我觉得那本对刚开始学51单片机的人来说挺不错的,你可以百度上找找,可以找到PDF版,对了,他的书有一块配套的开发板,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开发板,毕竟现在51的开发板价格不高,然后你也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焊接技巧,这样你DIY属于自己的的玩意的时候就用的上了!

网友B:
买什么样开发板,就需配套什么样的配件

网友C:
一般来说,你买一款开发板,是有配件的,也是最基础的,新手学习够用了。等你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需要什么买什么,没有一次买齐的说法的。

网友D:
一般的开发板对初学者来说,所附带的东西基本够了。

如果当你学习得有一定的基础时,对某方面感兴趣,你自己就知道就知道该添什么东西了。

网友E:
普中的也可以,但是从价位跟着配件,你可以试试清翔的也不错。我就是用的清翔的

网友F:
普中的也可以,但是从价位跟着配件,你可以试试清翔的也不错。

网友F:
有开发板就足够了

网友G:
首先你只要从淘宝上买一块开发板,他就会有一些基本的配件,像12864液晶还有一些高级的配件需要独立购买

网友H:
买一些杜邦线,有些口可能会重复,比如液晶管和键盘有串口上的冲突

网友I:
先购买一套开发板吧,后期学会了在自己做一个!

网友I:
现购买一块比较好的开发板,学会了,后期再自己做一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先买一套基础配置的的开发板吧,以后需要什么配件再慢慢添加

网友J:
初学的话先买开发板,以后进阶了再买外围设备

网友K:
最小系统就可以了,普中的还可以的。

网友L:
学习51型号的单片机的实验及学习器件,51单片机常用的外围。比如流水灯,数码管,矩阵键盘,EEPROM,时钟,蜂鸣器,继电器及集成在一小块电路板上。单片机开发板的公司一般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高校常用的单片机开发板为教学需要,常见配套资源有硬件、实验程序源码、电路原理图、电路PCB图等学习资料。
常见配套资源如下:
1、硬件实验板及期配件如:杜邦线、单片机芯片、流水灯、点阵显示、ds1302数字钟、ds18b20温度检测、彩色TFT液晶屏,SD卡,超声波测距、收音机、mp3解码、智能小车等等。
2、实验程序源码,包含汇编源程序、C语言源程序。
3、电路原理图、PCB图。
4、实验手册、使用手册。
5、附加PCB设计制作、VB软件开发等计算机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