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复习大纲

楼主(2018-09-01):
模电复习提纲

一、二极管及其基本电路
1、  基本概念
半导体基础知识(本征半导体、本征激发、空穴、自由电子、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
PN结(形成、V-I特性)
二极管(结构、参数意义)
特殊二极管(稳压二极管)
2、  分析方法
图解法(了解)
模型法(理想模型、恒压降模型、折线模型和小信号模型)
3、  典型电路
整流电路
静态工作情况分析
限幅电路
开关电路
稳压管稳压电路
二、三极管及放大电路分析
1、  基本概念
三极管基本结构(三个区、三个极、两个结、电路符号、PNP与NPN)
工作原理(电流分配与放大原理、放大条件)
三极管特性(输入输出V-I特性、三个工作区域及其判断)
三极管参数(电流放大系数、极限参数)
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
复合管(组成、类型、电流放大系数)
2、  分析方法
静态分析(图解法(了解)、估算法)
估算法基本思路:
1)得到电路的直流通路(电容断开、交流信号源置零)
2)分析所得直流通路,根据电路和三极管的特性      列方程求解。
动态分析(图解法(了解)、小信号模型分析法)
1)  得到电路交流通路(电容断接、直流电源置零)
2)  将交流通路中的三极管用小信号模型代替得到消息号等效电路
3)  根据小信号等效电路和定义计算增益、输入输出电阻
3、  典型电路
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固定偏置式)
射极偏置放大电路(分压式偏置电路:加发射极旁路电容,不加发射极旁路电容)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共基极放大电路(了解)

三、模拟集成放大电路(了解)
1、基本概念
   零点飘移、差分放大、共模增益、差模增益、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结构与参数
2、分析方法
了解差分放大电路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3、典型电路
   电流源电路
   差分放大电路

四、运算放大电路
1、基本概念
   理想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的两种工作方式(线性和饱和)
   虚短和虚断(分析依据)
2、基本分析方法
   利用虚断构建节点电流方程,利用虚短构建电势方程,然后求解即可
3、典型电路
同相放大电路
反相放大电路
加法减法电路
积分微分电路

五、反馈放大电路
1、基本概念
   反馈基本概念与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框图
   正反馈于负反馈
   直流与交流反馈
   负反馈的四种类型(电压与电流,串联与并联)
   负反馈放大电路增益的一般表达式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2、基本分析方法
   反馈的判断方法(瞬时极性法和四种负反馈的判断方法)
   深度负反馈的近似计算方法

六、功率放大电路
1、基本概念
   功率放大电路基本问题
   甲类、乙类、甲乙类放大电路
   交越失真及解决方法
2、乙类双电源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的计算
   管耗、输出、电源功率的计算
   效率计算
   三极管极限参数的计算

七、信号处理与产生电路
1、基本概念
滤波电路概念与分类
正弦振荡电路的组成与振荡条件
电压比较器
2、典型电路
RC正弦振荡电路(起振与振荡判断)
LC正弦振荡电路(振荡判断)

八、直流稳压电源
1、基本概念
直流稳压电路的任务与构成
整流、滤波与稳压的基本概念与构成
稳压电路的指标
三端集成稳压器
2、典型电路
整流电路(组成、平均输出电压与电流、整流二极管参数计算)
滤波电路(平均输出电压与电流、电容参数计算)
稳压管稳压电路(输出电压计算与稳压原理)
串联反馈式稳压电路(输出电压计算与稳压原理)
三端集成稳压电路(输出电压计算)

网友A:
都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