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显示与按钮输入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9-01):
/***********************************************************
实验名称:LED数码管显示与按钮输入
说 明:1.3.2(INT0)作为按钮输入口构成一个"0#~#7"的8个按钮和8个LED的显示按钮电路,
       系统复位时,显示"HELLO--88",当按下任意键时,在最右边LED上显示该键号,原显示内容自动左移;
***********************************************************/
#include<reg51.h>              //51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8位变量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16位变量 //

sbit P2_6= P2^6;             //段锁存//
sbit P2_7= P2^7;             //位锁存//
sbit P3_2= P3^2;       //外部中断0

uchar Disp_Tab[14]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9,0x76,0x38,0x40};  //段码控制     0    1    2   3   4   5    6    7   8   9   E   H   L    -//
// 0-9,E(0x79),H(0x76),L(0x38),-(0x40)
uchar weixua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控制,查表的方法控制//
//数码管位选通表
uchar buffer[8]={11,10,12,12,0,13,8,8};//HELLO-88
uchar newkey,keyON=0;

void shiftkey();
void display();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keyscan();               //按键检测函数//
        shiftkey();          //按键移位函数//
  }
}
/**********************************************************
函数名称: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char i,num=0;
    for(i=0;i<8;i++)
    {
        P0=0xff;            //位锁存清除//
        P2_7=1;
        P2_7=0;

        num=buffer[i];
        P0=Disp_Tab[num];    //段选值//
        P2_6=1;
    P2_6=0;          //段锁存//

        P0=weixuan[i];        //位选值//
        P2_7=1;
        P2_7=0;           //位锁存//

        delay(1);
    }
}

/**********************************************************
函数名称:按键检测函数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P0=0x00;               //清空段选//
    P2_6=1;
    delay(1);
    P2_6=0;                    //段锁存//

    P0=0x00;               //位选全为低电平零
    P2_7=1;
    delay(1);
    P2_7=0;         //位锁存//

    if(P3_2==0)           //如果有键按下
    {
        for(i=0;i<8;i++)       //8个键值依次扫描
        {
            delay(1);
            P0=weixuan[i];       //位选控制,依次给出低电平
            P2_7=1;
            delay(1);
            P2_7=0;

            if(P3_2==0)      //是否有对应键按下
            {
                delay(10);      //去抖//
                if(P3_2==0)  //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3);
                    newkey=i+1;     //记录相应键值//
                    keyON=1;         //设有键按下标志

                while(P3_2==0);//去抖,此处按键未弹起则数码管不显示//
                }
            }
        }
    }
}
/**********************************************************
函数名称:按键移位函数
**********************************************************/
void shiftkey()
{
     if(keyON==1)                      //进入按键//
     {
          buffer[0]=buffer[1];      //值的移位//
          buffer[1]=buffer[2];
          buffer[2]=buffer[3];
          buffer[3]=buffer[4];
          buffer[4]=buffer[5];
          buffer[5]=buffer[6];
          buffer[6]=buffer[7];
          buffer[7]=newkey;
          keyON=0;
     }
}
/***********************************************************
函数名称: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0;j>0;j--)
            ;
}

网友A:
       P0=Disp_Tab[num];    //段选值//
        P2_6=1;
        P2_6=0;            //段锁存//

        P0=weixuan[i];        //位选值//
        P2_7=1;
        P2_7=0;             //位锁存//

位和段都是P0输出,另两个IO控制是段还是位,没用过这样的芯片、模块。。。。。。

功能在代码前面有说明,但没说哪种芯片。所以电路图,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