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用单片机做毕业设计做什么不会太难

楼主(2018-09-01):
现在开始搞开题报告了,好烦

网友A:
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你选一个就行了。

网友B:
不用烦,网上例子很多的,用点心就可以了。

网友C:
总得有个过程,过了就好了

网友D:
做个多点温度测量系统,这个用51单片机就可以解决

网友E:
考虑一下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网友F:
主要看你的基础,做的什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资源非常丰富,只要肯用心学,而且没你想的什么难,前期看看视频,后期动手画画板子,编几个程序,当看到自己编的程序能实现自己预想的功能时,相信我,你会上瘾的

网友G:
做个温湿计很简单,成本也是相当便宜。几块钱搞定。

网友G:
可以做温湿度显示表,简单易做,成本上升低。

网友H:
本科毕设的话,难度不大,推荐郭天祥那个视频教程,上手挺快的,而且大多网上有相关的程序,多看看,试试,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I:
我认为做一个红外遥控器,控制空调,电视或者电脑的毕业设计很不错,不会太难,且有实际意义。

网友J:
啥都可以

网友K:
本科设计还可以,研究生设计就算了,很多学校是过不了的

网友L:
单片机其实玩起来都差不多,也就那些外设,难得是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应用

网友M:
本科生还可以吧

网友N:
网上东西很多,多看看论坛,大部分都有方法

网友O:
例题很多,看你怎么选了,不难

网友P:
单片机做毕设 相对简单一点  网上大部分都有案例 你可以先看下案例  然后根据自己兴趣 看看喜欢做那一模块的毕设 再结合老师的指导  安排自己的毕设
加油

网友Q:
别想搞什么比较难了,想一个题目,慢慢研究下去。

网友R:
51黑电子论坛里的帖子很多可以借鉴的

网友S:
你好 就做一个万年历或者电压测试装置,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