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LQFP48单片机有用过的吗?无法与isp握手,崩溃了,很认真的求救!

楼主(2018-09-01):
      大家好,遇到个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的问题,恳请请各位指点!
      之前用stc12c5a60s-40dip封装一切正常,后面的硬件和程序都做好了,因为要带LCD240160+9个按键+AD芯片,管脚有些不够,就想换成LQFP-48封装(48引脚9*9mm)的,结果问题来了:      竟然下载不了程序!!!
      stc-isp一直没有握手成功信号。已经卡了3、4天了,心里特窝火,目前尝试过的我描述一下:
1.晶振试了无源6MHz、12MHz、32MHz;有源30MHz,只有无源12MHz曾勉强成功过3次(只是握手成功,下载程序一半然后失败,之后又不行了),其他时候和目前都不能与isp握手;
2.波特率1200(12MHz)勉强成功握手过三次,后来就再也不行了,其他一律不能与isp握手;
3.复位脚接地了。
4.P1.0/P1.1接地了。
5.用的淘宝ch340G的USB-TTL免冷启动模块,给40dip芯片的板子用没问题,给LQFP48封装的不能与isp握手;
6.试了独立恒压直流电源5.2V供电,只接GND/RXD/TXD给ch340G模块,无效。
7.电脑经过模块给到单片机5V电源滤波(104+470uf电解)和不滤波都试了,不能与isp握手;
8.isp用了4.83和6.86,都不行。(之前40dip的是4.83可以正常下载,6.86不行;这回48引脚仅有的三次握手成功是6.86下实现的)
9.能想到的都试了没用,就是不能和isp握手成功......已经开始考虑抛弃这款芯片,整体换方案了T_T

初来宝地就开始问问问的,实在抱歉,确实这么弱智的事卡了好几天心里烦闷的不行。请问有用过这款LQFP48封装芯片的吗,指点一下?能想到的主观原因基本都找了,已经开始有点怀疑客观原因了,比如是不是芯片自身设......

菜鸟诚心求教!

网友A:
要是确认引脚没有接错,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了,有条件应该换一片再试试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1     要注意单片机的电源不能高于USB TO TTL电源,最好是单片机电源低于USB TO TTL电源;
2     建议只用四条线直接给单片机下载,只要硬件连接没问题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换相同芯片试一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板子焊了4片,都没有成功过,已经准备开始着手换stc15的片子了,希望内置晶振可以稳定些。

网友C:
USB转TTL的TDX线上反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D:
有电路图好分析一些,
1、烧录口有接其他元件,特别注意烧录口是最好不要接其他元件,容易干扰信号。
2、烧录口的供电给整个系统在供电,如果负载太重,电压就会降低,就造成无法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转TTL的TDX线上反串一个二极管

自己做的CH340G板子串了,不行。淘宝买的模块不知道它串没有,估计有,我测了单片机Txd/Rxd引脚,<0.5V,会造成不能下载吗? 同一个模块给40dip封装的芯片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图好分析一些,
1、烧录口有接其他元件,特别注意烧录口是最好不要接其他元件,容易干扰信号。
2、 ...

烧录口没有额外焊接任何东西,现在就是最小系统,试过单独5.2V恒压源供电,还是不行,和单片机供电好像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确认引脚没有接错,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了,有条件应该换一片再试试

换了4片,都不行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