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编辑器屏幕底部top solder top paste keepout层的含义

楼主(2018-09-01):
AD的PCB编辑器屏幕底部top solder   top paste   keepout层的含义
AD18中PCB编辑器底部的标签名称: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字面的意思是顶部焊接层和底部焊接层,用于焊接零件的,系统默认是紫色的。PCB板在制作完铜膜走线和焊盘、过孔之后,下一步就对整板刷一层绝缘漆—绿色油漆,保护铜膜走线及没有铜膜的部位,防止铜膜氧化、生锈、腐蚀,防止没有铜膜的部位PCB板基受潮、有害气体的腐蚀,同时,防止相邻的、距离很密集的焊盘引脚之间锡连搭桥,造成短路。必须把焊盘的部位从整板的绝缘漆(绿漆)中暴露出来,因此,solder焊接层在绝缘漆的阻焊层中是负片:没有solder的区域覆盖绿漆,有solder的区域从绿漆中开窗把焊盘露出来,即所谓的绿漆上开窗,从而形成焊接层。相邻焊盘之间因为有绝缘漆阻焊,不会出现锡连搭桥短路现象。很明显:solder焊接层开窗层应当比焊盘略大一点,通常solder的直径比焊盘直径大5mil。这样可以保证让焊盘完全从绿漆中暴露出来,不至于因为公差原因焊盘被绿漆覆盖一点点,影响焊接效果。由上可见:焊接层完全覆盖了焊盘,因此,设计好的PCB板焊盘,看不到顶部的焊盘铜膜----红色焊盘,而是看到一圈比焊盘略大的、紫色的焊接层。总之一句话:Solder层其实就是绿漆的开窗层。

PCB编辑器底部的top paste 和bottom paste:锡膏层。为了能够很好的把贴片零件焊接在PCB板的焊盘上,在焊接零件之前,应当在整张PCB板上的所有焊盘位置上涂助焊剂----锡膏,为此,需要一张很薄的钢板与PCB板对应,在需要涂锡膏的位置把钢板镂空,因为整张PCB板上焊盘点的分布密密麻麻,镂空后这张很薄的钢板变成了钢网,把钢网对应的放在PCB板上面,在钢网上涂一层锡膏,顺着镂空的钢网孔眼,锡膏漏到PCB板的焊盘上,下一步焊接贴片零件时,就可以保证焊接质量了。

大家都知道,在没有锡膏的铜膜上焊接零件,很容易造成虚焊、假焊。锡膏层和焊盘的面积完全相等。

PCB板顶部的焊盘,应当是红色的铜膜,但上面先是覆盖了略大的焊接层(紫色),然后又覆盖了锡膏层:灰色,因此在PCB板焊盘位置,看不到焊盘的红色焊盘铜膜,而是看到一圈很窄的、略大的紫色轮廓:焊接层,紫色轮廓内部是灰色的锡膏层。如果是通孔焊盘,在焊盘的中心还是墨绿色的通孔,用于插入零件的引脚,穿过PCB板。见附图:

在PCB板中,为了测试方便,经常在PCB板的铜膜走线上、过孔上放置测试点。测试点的形状和焊盘一样,但不需要焊接,因此PCB顶层的测试点,上面没有覆盖焊接层和锡膏层,看到的是红色的铜膜测试点。

Keepout:禁止布线层,在PCB板的外框区域内允许布线,超出外框区域禁止布线。在外框区域之外禁止布线。